求教 关于甲醇船入水,减速,转向 问题!。。

楼主(2014-06-09):
船模新人,之前玩甲醇车,对引擎调试,遥控操作还算熟练。夏天有想法玩船,因为玩车有闲置的引擎和遥控舵机,在论坛潜一段感觉自制虾艇比较简单,所以开始自制甲醇木虾,前后做了2个,第一个基本报废,尺寸纯凭感觉做的,用的车用京商18级,急于求成 导致安装配件尺寸不对,左搞右搞决定重做个大点宽点的。。  用21级或30级引擎,比第一个稍微用心了点,虽然也没有图纸和专业的切割设备,。问题来了:  船一下水就熄火(没事 有心里准备,再来…)
       发动着,悬空热机后加大油门——入水,没熄火开始能跑了(速度不快),问题来了:跑起来基本不能松油,松油就熄火,大面积水域玩还行,小面积池塘不收油减速 转向转不过来,晚上看到有离合器,卖家说只能用在硬轴,我是软轴用不了。
轴系:烟 味模型4mm一体软轴,440铝桨,75mm舵,hsp大脚30级引擎。
老手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办法弄个离合器?这样水里不会熄火,我主要想要电虾那种起动的加速感。

网友:
是不是油针没调好

网友A:
1、怠速太低,入水时需要向前送一下;
2、软轴可以使用离合器(至少我用的30CC汽油发动机配软轴使用的离合器)。

网友:
油针没有调好,如果总是熄火,主油针松一点,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往外松直到不会熄火为止,玩船最好加点硝基甲烷 ,不太容易熄火

网友:
上些图片看看

网友:
俺也玩甲醇船,是中阳18级发动机,跑得也不快,自乐自乐,喜欢听发动机声音。

网友:
相信是怠速油針沒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怠速太低,入水时需要向前送一下;
2、软轴可以使用离合器(至少我用的30CC汽油发动机配软轴使用的离合 ...

汽油机的离合是配套的,所有的汽油机都有离合吧。

网友B:
30的机器即使直驱带440的桨也不算大,丢油就熄火应该是整体调整的问题比如排气管,轴系安装什么的,楼主玩车的,发动机的调整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的机器即使直驱带440的桨也不算大,丢油就熄火应该是整体调整的问题比如排气管,轴系安装什么的,楼主玩 ...

贾大哥的话听着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机的离合是配套的,所有的汽油机都有离合吧。

割草机的发动机配套离合器,其他的多数都是要单独购买的。

网友(2014-07-27):
朋友,440铝桨多大?没概念。

我有条一米的油船,用的是21级甲醇机,自己改的水冷头。在公园试船时不敢开大油,怕撞着那些电动游船。大概三分之一油门时就很快了。

我想也许你的船,引擎和螺旋浆是直联的吧?30级,也就是5cc引擎吧,我没玩过,不过一般7.5cc的引擎是直联的。

引擎和浆的配合非常重要,我当时是做了好几个不同螺距的浆。试了很多次才选定。

网友:
我有条一米的油船,用的是21级甲醇机,自己改的水冷头。在公园试船时不敢开大油门,怕撞着那些电动游船。大概三分之一油门时就很快了。

我想也许你的船,引擎和螺旋浆是直联的吧?30级,也就是5cc引擎吧,我没玩过,不过一般7.5cc的引擎是直联的。

引擎和浆的配合非常重要,我当时是做了好几个不同螺距的浆。试了很多次才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