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LED又发病了,求良医一个,良药一方

楼主(2014-06-09):
问题解决了   汗    此帖完结   谢谢各位

楼主:
为毛不能@     路过的能帮我@一下泡泡大师(zwdxbb)吗

网友:
确实麻烦

网友A:
你自己看姿态模式的通道。是不是在失控下

网友B:
确定调参软件里接收机类型为D-BUS?普通接收机得调成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调参软件里接收机类型为D-BUS?普通接收机得调成普通。

恩   dbus无误

网友C:
t通道是油门的啊,在最左面是最小的,在右面就是最大的。如果你调完后在中间位置那样正确?!!!!

这是我前段用大疆的调参软件没卸载,建议楼主再试试看,飞控校准最好后最好去室外能搜到星的位置矫正下方向等,应该不会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姿态模式的通道。是不是在失控下

不在失控,是姿态模式。昨天晚上换普通接线后忘记在调参软件上改接收机模式,现在改为普通接收机后,和D-BUS接线状态下led提示一样,都是姿态下双黄灯,GPS模式下双绿灯(摇杆不在中位)无法解锁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通道是油门的啊,在最左面是最小的,在右面就是最大的。如果你调完后在中间位置那样正确?!!!!

T通道油门,图上在最左是我油门打到底啊    油门在中位,滑块也在中间   显示绿色啊

网友D:
油门不在中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不在中位啊!!!

油门打到底了    值是-999

网友: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看你发的图油门拉到最低的话,滑块就是在最左边呢啊。

网友E:
返厂 当年我nazav2 新买的led灯 从头到尾都没见到过绿灯 最后返厂修好了 说里面什么管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返厂 当年我nazav2 新买的led灯 从头到尾都没见到过绿灯 最后返厂修好了 说里面什么管坏了

说错了 是全部是绿灯 没有其他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346&highlight=%C2%CC%B5%C6 最后第二次返厂修好了

网友:
油门在最小,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打到底了    值是-999

这是对的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油门打到底了    值是-999

没问题了,可以飞了!

网友F:
问问LZ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问LZ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的

10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了,可以飞了!

不行,    led显示摇杆不在中位,实际摇杆已经在中位了,不知道该咋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 是全部是绿灯 没有其他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346&highli ...

我的灯都是好的   现在问题是,摇杆校正好了,调参软件上显示的都在中位,但是断掉调参软件后上电准备飞时led报错(双黄灯或者双绿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led显示摇杆不在中位,实际摇杆已经在中位了,不知道该咋办了

拿过来我帮你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    led显示摇杆不在中位,实际摇杆已经在中位了,不知道该咋办了

好好看看最新说明书第21页,油门不在中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控的模式要选择正确,还有有的需要设置正反方向的,我用的是天九的控,如果你看我发表的 ...

求群号~~     我也去问一下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好看看最新说明书第21页,油门不在中间,很正常。

双黄灯和双绿灯    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c

哦,接收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群号~~     我也去问一下老鸟

中江航模俱乐部

网友C:
求知怎么解决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知怎么解决的,分享

理解错误   双闪是正常状态    之前解锁不能是因为控的行程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解错误   双闪是正常状态    之前解锁不能是因为控的行程不对

楼主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

惭愧,入魔近两年了   东西不少  架子也不少  苦于没时间   很少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入魔近两年了   东西不少  架子也不少  苦于没时间   很少玩…

土豪,要不把你多余的多轴飞行器什么的都送我吧我帮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要不把你多余的多轴飞行器什么的都送我吧我帮你研究

卖艺不卖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卖艺不卖身

又不是花钱买你的,是让土豪赠送啊,土豪要心痛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花钱买你的,是让土豪赠送啊,土豪要心痛喽

没入模前,哥开的是大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入模前,哥开的是大奔…

入模后变QQ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