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为什么需要油门?

楼主(2014-06-09):
首先声明,这里只是针对多旋翼(固定翼、直升机请绕行)。

其他的3个控制量,横滚,俯仰和偏航都是和多旋翼机的飞行姿态有关。而油门则是参与到了多旋翼机电机转速的直接控制。

这样说或许不好理解,举个例子。

把多旋翼机看作类,横滚,俯仰和偏航都是类的方法,用户不直接参与各个电机转速的调整(不能访问类中的私有变量或方法),而是通过类的方法来实现飞行姿态调整。其中飞控软件是如何降低升高各个电机转速的,对于用户来说不必理会(封装)。

而对油门的控制,就好比直接访问并操作类中的私有变量,这样就和前三者有点矛盾了。

建议是将4个控制量改为:横滚,俯仰,偏航和升降。不知这样如何?另外,升降控制也需要自动回零,当4个控制量都回零的时候,多旋翼机就自动悬停在之前操作的那个位置上,定高定平面坐标定机头指向。

欢迎拍砖,我已经备好了钢盔。

网友:
支持! 对于多旋翼来讲,这才是真正正确的!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操方面!  现在景象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多旋翼出现得迟,受了固定翼和直机的强烈影响,模友大众偷懒造成的。

网友:
取消油门,从楼主开始

网友:
求你多备几个钢盔

网友:
控制升降,比起控制油门+自稳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毕竟只有惯导,上升和下降的速度通常通过对加速度的积分得到,而积分的误差经常很大的。。所以要做到控制升降速度,光算法就很值钱。最后,大疆有成品飞控是控制升降速度和航向、横滚俯仰角的啦~

网友:
我想到了卫星调整姿式

网友:
个人理解,有了油门可以纯手动玩3D之类的吧。

网友:
很好,没看懂。继续潜水

网友:
对于很多成熟的飞控,油门就相当于升降了。油门的大小,只反应了升降的快慢。

不过,升降控制也需要自动回零,这个想法不错哦。

但是觉得有个前提,你的飞行器安装方法,和复杂飞行环境下气压计的精度得有保证。

就相当于手动和姿态模式的差别了

网友:
貌似这需要控的油门有自动回中的功能哦,不然,嘿嘿嘿......楼主的想法很好,特别像在飞行中一不小心碰了油门的摇杆,可能就让你的飞行器突然上升或是下坠,那可真是很心跳的感觉啊真机没试过,但是模拟飞的时候有时那东西手回来后不小心碰了油门摇杆,就看模型忽地一下直接飞上去或是直接掉下来,这要是真机,呵呵,哭去吧

不过这东西需要飞控的厂商还有控的厂商的配合哦,不过要真是这样改了后貌似固定翼和直机就悲催喽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定高模式????

网友:
各多轴玩家听旨:即日起油门改称升降,钦此!!!

网友:
精灵遥控器就是这样的,油门也是自动回中的。楼主多虑了

网友:
我直接上的多轴,油门升降对我来说一个意思

网友:
这对定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的飞控还做不到吧

网友:
必须做到精确定高先

网友:
还要 多念点书...才能看得懂....

网友:
依然采用油门控制的主要原因还是技术和成本。高大上了普通模友真玩不起!

网友:
以此推论,所有ESC没有直接插在接收机上的都不应该叫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