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1000机臂震动很明显正常吗?

楼主(2014-06-09):
求问S1000机臂震动很明显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桨做下平衡就好

网友:
绝对的不正常!检查下桨的螺丝,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网友A:
请问是怎样的震动呢 在地面上启动电机震动  还是飞在空中震动   如果是还未起飞在地面上刚启动电机的震动是正常的  如果是起飞后的震动请先检查感度设置是否无问题

网友:
调参软件,感度里面的 姿态试试稍微低一点

网友B:
楼上几个是论坛放的机器人呢还是忽悠人呢?
s1000设计原因,本来震动就大,很正常。。并非需要做平衡,调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个是论坛放的机器人呢还是忽悠人呢?
s1000设计原因,本来震动就大,很正常。。并非需要做平衡,调 ...

0.0  本人不才 也就是才接触 航模也就半年多  LZ都还没说具体的 情况怎么能一概而论的以肯定态度分析呢

网友C:
大疆说是正常的。不正常也说是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  本人不才 也就是才接触 航模也就半年多  LZ都还没说具体的 情况怎么能一概而论的以肯定态度分析呢   ...

悬空2米左右,肉眼能看到机臂的震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说是正常的。不正常也说是正常啦

你们的S1000是不是也很明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样的震动呢 在地面上启动电机震动  还是飞在空中震动   如果是还未起飞在地面上刚启动电机的震动是 ...

悬空2米左右 机臂震动

网友D:
1.检查螺旋桨是否有损伤, 没问题看2
2.检查减振是否有损伤,没问题看3
3.对调两个相隔的螺旋, 看原来的位置震还是新的位置震。原来位置镇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新位置震就是螺旋桨或者桨夹的问题。

网友E(2014-07-15):
引用 网友D:
1.检查螺旋桨是否有损伤, 没问题看2
2.检查减振是否有损伤,没问题看3
3.对调两个相隔的螺旋, 看原 ...

我的S1000 感觉是震的好厉害的  老师 第三点 对调相隔的螺旋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S1000 感觉是震的好厉害的  老师 第三点 对调相隔的螺旋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是用来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螺旋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个是论坛放的机器人呢还是忽悠人呢?
s1000设计原因,本来震动就大,很正常。。并非需要做平衡,调 ...

加1,机身结构强度低,折叠锁定机构公差会造成机臂轻微松动,最后都会造成整体震动大,还是整体设计华而不实,光图酷眩外形...

网友:
电机减震垫检查一下吧,估计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个是论坛放的机器人呢还是忽悠人呢?
s1000设计原因,本来震动就大,很正常。。并非需要做平衡,调 ...

不能这样黑啊哥,看来DJI应该开始送东西了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电机座减震的方式,还有折叠桨,利大于弊

情愿现场装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样黑啊哥,看来DJI应该开始送东西了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电机座减震的方式,还有折叠桨, ...

求送s1000,求送如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人,基本都离职了。。。

竟然还有这回事,看来内幕你知道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