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NO1电池问题

楼主(2014-06-09):
夏天来了 想自己装一条MONO1(第一次),配件就差电池了 其他都买好了.

楼主:
船壳是TB买的雷神,电机是豹子2860KV3400,海王120A电调,烟味的五金,TP435浆,不知道狮子3S 5200毫安能否用

网友A:
如果是新装的船,以后一直打算跑3S5000,那没问题,按照需要调整重心就是,反正也不会沉了
如果以前是小电池,现在换3S5000,需要重新调整重心
同样以后要是想换小电池,也得重新调整

狮子的电池普遍反应不行,所以我也没用过,不知咋样
我买的81电池,还不错,足量但是重,除了包装其他不比富力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装的船,以后一直打算跑3S5000,那没问题,按照需要调整重心就是,反正也不会沉了
如果以前是小电 ...

船还没装好  配件已近买了  就差电池没买  不知道用多大了  朋友推荐用5200毫安 的 就是不知道嫌不嫌大

网友A:
(正式比赛除外)不嫌大  我一直在用
得留意一下电池的厚度,因为60左右的船放置3s5000电池,要压在船轴上,再加上扎带什么的,厚了恐怕舱盖有妨碍。

网友B:
要玩MONO还是电池280克以内,如果不比赛 没必要玩MONO

楼主:
嘿嘿 那我就买一块5200的回来试试,电池大可以多跑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式比赛除外)不嫌大  我一直在用
得留意一下电池的厚度,因为60左右的船放置3s5000电池,要压在船轴 ...

那最好配多大的 什么牌子的电池呢

网友C:
娱乐级的话建议用富力5000  35C  3S的电池安装数据正确轻松破75!!感谢对雷神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娱乐级的话建议用富力5000  35C  3S的电池安装数据正确轻松破75!!感谢对雷神的支持。

是看了你的贴, 就买了

网友:
3S5200电池很好跑,我的MONO就是这样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玩MONO还是电池280克以内,如果不比赛 没必要玩MONO

如果不比赛玩什么船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