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给指点指点

楼主(2014-06-09):
好赢飞腾60电调放了一段时间不能用啦是怎么回事插电没反应,接收灯都不亮,这是怎么回事?或者有可以修的地方或者厂家地址联系方式什么的,请帮忙

网友:
我的铂金80安放一个冬天直接就烧掉了

网友A:
如果之前是好的那油门校正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之前是好的那油门校正试下。

连接收机都没电

网友A:
用万用表确认下供电线和插头接触有没有问题如果供电煤问题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确认下供电线和插头接触有没有问题如果供电煤问题只能返厂了。

怎么返厂啊什么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返厂啊什么地址谢谢

百度,好盈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