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是不是当一台电机蹦了以后能凑合降落?

楼主(2014-06-09):
八轴是不是效果会更好。我知道四轴不行,所以决定弄台6轴,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不一定,我试过

网友:
只知道理论上可行!

网友A:
要飞控支持才可以呢 但是支持不代表能发挥到那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飞控支持才可以呢 但是支持不代表能发挥到那个作用

飞控不支持会怎样。是不是飞机抖一下还接着飞

网友B:
最要命是断半片桨,那个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要命是断半片桨,那个震...

起码比四轴直接砸下来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不支持会怎样。是不是飞机抖一下还接着飞

胡乱修正哦,哈哈

网友C:
其实Y6  X8  什么的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Y6  X8  什么的才是王道

对转桨效率不是低吗。y6真的抗炸吗

网友D:
来了。。。WKM六轴空中好盈铂金30A烧毁手控完成返航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E5MzEyOTUy==.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转桨效率不是低吗。y6真的抗炸吗

有人测试过效率基本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了。。。WKM六轴空中好盈铂金30A烧毁手控完成返航

看来我要选择六轴了

网友E:
理论上可行,要看飞控支持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行,要看飞控支持不。

飞控支持也要看动力冗余是不是够,动力冗余够了,也要看飞控的返航点锁定是否正常运作,返航点锁定没开或者是不能运作就得手控返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控支持也要看动力冗余是不是够,动力冗余够了,也要看飞控的返航点锁定是否正常运作,返航点锁定没开或 ...

大不了六轴变四轴,应急降落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不了六轴变四轴,应急降落应该可以。

六轴动力冗余不够,烧一个电调,其他五个电调可能5秒就超温保护了,也是炸。。
六轴变四轴就目前市面上的飞控来说。。都是不支持的,秒炸。。。当然,不相信可以把六轴拿两轴的电调插头拔掉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六轴动力冗余不够,烧一个电调,其他五个电调可能5秒就超温保护了,也是炸。。
六轴变四轴就目前市面上 ...

说到底还是飞控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底还是飞控不支持

飞控支持了也没用啊,六个人刚好能抬动的东西,突然走两人~~ 四个直接全趴下。。。 飞控支持,动力冗余,缺一不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来了。。。WKM六轴空中好盈铂金30A烧毁手控完成返航

为什么我的六轴烧毁一个电调会自旋的很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六轴烧毁一个电调会自旋的很快呢?

六轴毁了一个电调,一个电机就不转了。自旋时正常的。说明飞控会接管。之前看过一个视频,F550用的大飞鲨飞控,一个电机没转,飞机自旋回来。没坠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来了。。。WKM六轴空中好盈铂金30A烧毁手控完成返航

什么云台啊,23米每秒云台居然没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六轴烧毁一个电调会自旋的很快呢?

动力冗余量大。。。能在不降低高度的情况下维持航向,慢速自旋。
冗余量小,高速自旋。
接近无冗余量,降低高度并高速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云台啊,23米每秒云台居然没抖~

X-CAM 140B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动力冗余量大。。。能在不降低高度的情况下维持航向,慢速自旋。
冗余量小,高速自旋。
接近无冗余量, ...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我的6轴处于高负荷状态,导致力矩冗余很大从而***转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我的6轴处于高负荷状态,导致力矩冗余很大从而***转是吧?

不仅仅。。飞控的航向感度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了。。。WKM六轴空中好盈铂金30A烧毁手控完成返航

网友:
要飞控支持断浆保护的功能,一般六轴和八轴才支持,就是降低空中出现意外情况的炸鸡率。个人觉得比较实用,而且六八轴的同等级的情况下负重比四轴的大。以前优酷上看过一个nazav2的炸鸡视频,四轴的,直接旋转掉落下来的。六轴相比八轴的要体积小些携带方便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仅仅。。飞控的航向感度也有关系。

我一直对感度的理解不是很透,能麻烦您讲解或者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H:
6轴同时停过2个电机,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轴同时停过2个电机,翻了

帮你总结了,烧电调,停机,包保鲜膜。

网友:
要看动力冗余   动力冗余足够都话 四轴理论都能进入高速自旋 然后降落   TED 有相应都视频

虽然轴越多 理论安全性越好   但是 轴出现问题都概率也相应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帮你总结了,烧电调,停机,包保鲜膜。

扎带惹的祸,把电容扎断了,3、4号电调同时停机6轴。保鲜膜只是把4轴jj的电调盖了一层,不会影响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