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飞归来,还在调试中的机机

楼主(2014-06-09):
新机第四块电,还在调试中。第一次接触无副翼,很多东西还搞不明白~ 视频焦距太长,大家凑合看吧,看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配置:亚拓450pro dfc空机 + 泰世vbar pro版 + V3 50A + 450mx 1700kv + 215和515 + 冰人旋翼头 + 亚拓单推 + N多副厂改装件

电池:亚拓22.2v 1250mah 45c(报警电压3.6v)

起飞重量:975g(是不是太重了?)

马达齿:12T斜齿

油门:0 70 70 70 70

螺距:-2.6°~13°

控设置:尾舵EXP为-30%,副翼和升降EXP为0%

V3设置:用的定速存储模式已标定过转速

VBAR设置:已取消内建的EXP,风格74,敏捷度40,主旋翼和尾旋翼增益都是60。前一块电已试过“自动微调”,就是当时有一点点风。尾舵控制回路优化也开了。

默认循环螺距太高,在十字盘博士帽里改小了“距离”(不知道这样操作是否正确?)。在螺距最大时往前推升降舵,十字盘后面有点碰到十字盘导轨,所以把“循环环”也由默认的85降低到80。

尾舵拉杆左右行程不一样,不知道这样可否?

已知问题:

1、机机有时忽上忽下的(首飞第一个电的时候特别严重,当时也标定了转速,油门设的是0 45 55 65 75,后来把油门改成了现在的一条直线并把最大螺距由±12°加大到±13°,改善很多,但还是有点忽上忽下,改天想把油门提高到V3推荐的上限85%试试,要还不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自旋机子有些右飘(十字盘高中低都用束带转过,基本上是平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自动微调时有风有关)

3、快打尾舵,有一点回弹(改停止增益AB还是降低感度?)

分体式脚架是我原来sport上留下来的,没想到pro也能用,直接装上,好处是尾桨能稍稍抬高一点,也比较美观。

亚拓套机自带的双推暂时没用,换了老款单推,尾桨夹也换成了亚拓推力的那款。尾桨是小罗加长的,只做了静平衡(就是称重量贴胶带,是这样表述吧?)。

网友A:
都是只做动平衡,你却只做静平衡

网友:
看看高手的帖 长见识啊

网友:
哈哈 冰人头子我喜欢!

网友:
操场真棒

网友B:
请问你的大齿盘小齿盘用的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
环境不错,像专业飞场呀

网友:
学习学习凑5个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只做动平衡,你却只做静平衡

是什么意思,能说清楚点吗,我的机也像LZ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大齿盘小齿盘用的什么牌子的呀?

齿盘全部是亚拓原配的,比我原来副厂的好用多了,根本不用调,装上去就是平的。还有,遇到齿盘不平,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大齿或小齿上,有时候主齿固定座本身就不平,就算大齿是平的也没用!

网友C:
小罗加长的  比飞越的长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罗加长的  比飞越的长否?

小罗的尾桨标称是65mm,飞越标的是61mm。

下图是亚拓原配和小罗尾桨对比,小罗的稍微大一点,如果是亚拓的推力尾桨夹,桨根处需要用美工刀简单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罗的尾桨标称是65mm,飞越标的是61mm。

下图是亚拓原配和小罗尾桨对比,小罗的稍微大一点,如果是亚 ...

飞跃加长的也是65

楼主:
是球场,不是操场。。。

感谢市ZF给我们P民修了这么好一个球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跃加长的也是65

哦,我看的是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