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齿轮波浪问题

楼主(2014-06-09):
450新换了冰人的大齿轮中心座和冰人cnc小齿轮带轴承版的,可是现在还是大齿轮波浪旋翼头还是晃动很明显,请教前辈们还得换哪里呀?主轴也不弯曲。

楼主:
主轴的轴承也换进口的了实在是搞不清楚了。

楼主:
前辈们进来指导指导吧?

网友:
大齿盘同心度不好。看照片你的大齿盘是150T直齿,你可以换成121T斜齿。把电机齿换一下,看一下你原来的电机齿数,保证减速比就行。注意齿的模数一致。

网友:
整个大齿组换掉试试看,还晃的话,换主轴,或试下空转会不会震动

网友:
看看主轴虚位是否过大~

楼主:
空转震动不大 ,空转时k8软件上震动才45百。

网友A:
单向轴承和齿盘中心座的装配精度问题~

楼主:
我实在是安装不了那个中心座了   怎么安装都是波浪

网友:
冰人的没有用过!
450的大齿盘如有小不平,我一般通过小小松紧那4个固定螺钉来调整。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一会试试

网友:
齿轮咬合,是否平滑

网友:
上下能动?是垫片

网友:
齿轮下面穿过主轴固定的那颗螺丝不能拧太紧,会导致齿盘变形引起很严重的破浪齿……我之前就是,上面的compass告诉我的……

网友:
楼主 你这种情况 影响飞行吗?如果飞行一切正常就不要理会了。450很容易把人搞成强迫症的。

楼主:
影响呀,飞机低速时机身抖动很大就像在跳舞,现在该换的都换了就差大奖没换好的碳纤维桨了。

网友:
我觉得 冰人家卖的大齿不错 配合冰人大齿中心座 很平基本不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