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个到----E700到家了

楼主(2014-06-09):
电装陆陆续续的积累了半年已经到位:大银V8+K160+nick4235+JR6315+futaba276SV+SGP双向稳压BEC(选装)

网友:
K160 完全是820的节奏。。。

网友:
这个飞机好啊,就是感觉太金贵了,不舍得飞

网友A:
为何不在群里发一下,吊毛

网友B:
k120 我看有人飞的很欢,这么轻的机器,160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在群里发一下,吊毛

大清早8点就发了 你才睡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20 我看有人飞的很欢,这么轻的机器,160浪费了

K120也有保护的时候  一次保护 差价可以忽略了  我是新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K120也有保护的时候  一次保护 差价可以忽略了  我是新手  安全第一

直接k200 一次到位!

网友:
To ajun009~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等待装机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K120也有保护的时候  一次保护 差价可以忽略了  我是新手  安全第一

嗯,稳妥点也不错。

网友C:
160和200就差那么几百块,bec的电流也会更大.现在的舵机都很吃电流.为何选个160呢.4235这个电机用k120加萤火虫往死里飞也不会保护.不然还叫什么120a呢.4525的保护却是有过.没风扇,2100转.13度的螺距.实际上补转够迅速,转速就没有必要那么高.jive120的电调周围是胶,仅仅只能靠那么小块金属板散热,所以比较蛋疼,但是轻啊.飞机对重量的反应相当敏感.所以我觉得搂住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和200就差那么几百块,bec的电流也会更大.现在的舵机都很吃电流.为何选个160呢.4235这个电机用k120加萤火 ...

卧槽,高手啊,理论家啊,其实主要k160收的朋友全新的很便宜,就这么简单,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和200就差那么几百块,bec的电流也会更大.现在的舵机都很吃电流.为何选个160呢.4235这个电机用k120加萤火 ...

不懂这个电调电机搭配的奥妙,只是朋友出的很便宜就正好用了

网友:
恭喜入手骚机,E700好飞机

网友D:
楼主,那个桨托的编号能否告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桨托的编号能否告诉一下。

我也不知道  卖家送滴

网友E:
确实120足够,这架飞机是700级里最轻的,那就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120足够,这架飞机是700级里最轻的,那就把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没办法啊 小陈  图便宜拿了个K16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卖家送滴

哥,那个零件的吊卡上没有编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那个零件的吊卡上没有编号吗?

回家帮你看看

网友:
已经知道变好了,PV1356。这个零件是X50的标配桨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 小陈  图便宜拿了个K160

K160已经是顶级的了,随便用,我也有E700,是不错的机器,就是别轻易摔!
昨天买的E820今天已经到成都了,到时配个K200玩玩14S动力看。

网友:
我是从X50 到E700到E820都有。 E700用的K120 ,K160好东西 如果价格实惠不错的。这个东西2手的基本收不到。E820没有动呢 电调K200就够买台飞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60和200就差那么几百块,bec的电流也会更大.现在的舵机都很吃电流.为何选个160呢.4235这个电机用k120加萤火 ...

K120飞4235死里搞都不保护么?你试过?多少转速,多少螺距?有视频么,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K120飞4235死里搞都不保护么?你试过?多少转速,多少螺距?有视频么,学习下。。。

我朋友飞个rush750,用4525配yge160的电调2500转拍钟摆,两条街都听的见。爽吧,但是意义在哪里?k的电机电调是以功率输出曲线平滑著称的,不然人家说明书不会给你那么多数据去证明人家的工艺。说明书上明确写有良好的散热输出电流提高50%。我不完全理解为k120配散热风扇能到持续的160a,但一颗持续电流仅仅100a的4235,哎呀,谁需要给你视频呢。你不能飞超过2200转吧?也不能飞14度以上的螺距呗,那4235是带不动的。1.jive系列的电调是胶封。全靠mos管上面一片金属板导热,这个金属板必须链接散热片,k不是计算机厂家,他不懂得怎么上导热硅脂,金属板要取下从新涂硅脂,硅脂不能是粘性的。cpu的散热片会装吧?然后再去加萤火虫。当你取下这个金属板的时候,你会发现kontronik根本没有给你把硅脂摸均匀。边上的mos管甚至可能没有。若是一台计算机cpu和散热器没有把这个硅脂涂均匀,会平凡的过热保护重新启动,一个道理。硅脂的重要性要从计算机的知识里找找。
2.网上乱七八糟的保护,都是因为散热的问题,说别那样配说k官方说这个会过载。你是厂家会逐个给客户解释那么多物理原理么,一句话不就打发完了。自己的k120自己再从新装下那块金属版。三千的一个电调比不过一个一千的电调。那一把火把它厂烧了吧。
3.改过的k120配风扇和4525,我飞过6kg的杨格,没视频,两千的转速一秒啪啪两声的钟摆可能也不暴,技术不好老乱飘,所以就连续几十秒吧。我没保护。当初就因为证明k120能带4525才那么弄的,e700会有多重呢。4235应该没有4525那么费电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飞个rush750,用4525配yge160的电调2500转拍钟摆,两条街都听的见。爽吧,但是意义在哪里?k的电机 ...

理论分析有道理,但是其实连续钟摆不是最容易保护的,何况频率不是很高,最怕的就是高速航线的硬解除,那个最容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分析有道理,但是其实连续钟摆不是最容易保护的,何况频率不是很高,最怕的就是高速航线的硬解除,那 ...

额。。这倒是,但是0螺距刹车因该还好。你这个提醒倒是还有一个,就是失速。。。。

网友G:
好机机 我也想入了,问一下楼主 空机带大小桨吗?带电机齿吗?还要怎么配?给个链接吧,请多多指教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机机 我也想入了,问一下楼主 空机带大小桨吗?带电机齿吗?还要怎么配?给个链接吧,请多多指教啊! ...

空机不带大桨带雷虎小浆和电机齿  我没用他的小浆  百事达那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不带大桨带雷虎小浆和电机齿  我没用他的小浆  百事达那卖

什么价格 有优惠吗?

网友(2014-07-27):
顶,好飞机哦

网友H:
漂亮!但是雷虎50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机型都无法取缔的

网友(2014-11-08):
引用 网友H:
漂亮!但是雷虎50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机型都无法取缔的

网友:
您能发几张走线装机的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