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3是什么问题,抖得好吓人。怎么破?

楼主(2014-06-09):
新装好的飞机就这样,转速起来就好了,将就飞了一个多星期。实在受不了这个问题了。用记号笔检查了主轴的转动,也检查了机身是否安装垂直,大桨动静平衡已做,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了。还有,大桨到尾管的垂直距离不一样,大概2MM的误差,开始以为桨的原因,换了桨后还是一样。

怎么上传的视频看不出来啊,就是机身左右晃,尾巴也左右晃

视频切换高清就能看出了

网友A:
看看电机和大齿盘的间隙 是不是太紧了?
因为大齿盘肯定有偏差的,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间隙,要转一整圈看所有齿和电机齿间隙。

网友B:
大小桨都没拆?这样测试好危险哦!

网友C:
我只看,我说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和大齿盘的间隙 是不是太紧了?
因为大齿盘肯定有偏差的,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间隙,要转一整圈看 ...

这个肯定检查过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桨都没拆?这样测试好危险哦!

不上桨,就看不出来

网友D:
手绘亮骚啊
一样一样拆下来排除震动部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亮骚啊
一样一样拆下来排除震动部位吧

将就看一下啊,转速很低,不会是震动,怀疑中联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检查一下尾轴是否弯了,尾总成是否顺滑,桨夹是否有虚位,是否双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我说话= =

呵呵,认错人了吧,这个可不是我的X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认错人了吧,这个可不是我的X3

我靠,你怎么知道我认错了

网友:
地上都能完全看出问题就好了。。。。。。。升空看看还抖动否,再说,换RJX大桨试试看,我不知道你的大桨怎么做动平衡,至少目前为止玩家还无法做大桨的动平衡,只能做静平衡吧。。。。。。。。。

网友F:
低速时可能因为桨没甩直会有这种晃动。

建议还是要飞起来看看才准,有时候我们悬停都可能抖动,高速切下去,翻它几招,它就好了!

新机器有时装配上没办法很到位的时候,运行后自然配合后的结果是最好的,就像是发动机磨合一样,所以我建议楼主飞起来试试看最好。

另外,别用市面上几十元一对的桨,我拆过,一小块铅条用胶水黏在末端,黏不黏的牢就算了,胶水差一点就有你震的了,重量一样不代表平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速时可能因为桨没甩直会有这种晃动。

建议还是要飞起来看看才准,有时候我们悬停都可能抖动,高速切下 ...

飞起来没什么问题,桨的确是30元的,换好桨试一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速时可能因为桨没甩直会有这种晃动。

建议还是要飞起来看看才准,有时候我们悬停都可能抖动,高速切下 ...

降落后,转速一下来,又要抖。还有就是桨夹的虚位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后,转速一下来,又要抖。还有就是桨夹的虚位怎么解决?

降轉速抖就不要太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