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扭力波箱再改造

楼主(2014-06-09):
   弄了副英国波箱,比恒龙多了一级齿轮,。图上可以看到,第一极齿轮较小,扭力很不错,速度也很合理,建议大家不要自己折腾加齿轮了,自己加的会是龟速。但看那铜套总不是味,为了以后的不折腾,还是现在再折腾下吧。

可以看到第一级齿轮较小

可以看到第一级齿轮较小

上车床

上车床

师傅很认真

师傅很认真

重量比双流轻几乎一半

重量比双流轻几乎一半

现在声效不输田宫了

现在声效不输田宫了

分的出哪些是做旧的泥土吗

分的出哪些是做旧的泥土吗

网友:
楼主你把炮塔当小钻啊,手持危险哦。

网友A:
恒龙的原装波箱也可以自己加个齿轮,改动不大。输出速度降为原来的1/3。我改过一个。

至于铜套换轴承,那更简单,买3X6X2.5的带挡边轴承放上,齿轮轴磨细至3mm即可

网友:
哗哗,这么多,6辆

网友:
今天你也在家无聊这啊,我今天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了.继续等没有钱的摇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原装波箱也可以自己加个齿轮,改动不大。输出速度降为原来的1/3。我改过一个。

至于铜套换轴承, ...

波箱加一级齿这个加的一级齿轮在哪里去买呢?应该选择多少齿的呢?加在什么位置呢?

电机齿能不能不跟着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箱加一级齿这个加的一级齿轮在哪里去买呢?应该选择多少齿的呢?加在什么位置呢?
[/back ...

另外加的齿轮,也是恒龙波箱上拆下来的。是电机后面第一个齿轮,15-45的双排齿轮,模数0.6.减速比3.这样就不用换电机齿

电机之后第二个齿轮的减速比更大

我多余的几个齿轮,一部分是买配件时候从灿总家买的,一部分是排骨送的拆机件。

如果你能找到模数0.6的双排齿轮那是更好了。某宝有,减速比更大,速度太慢我认为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原装波箱也可以自己加个齿轮,改动不大。输出速度降为原来的1/3。我改过一个。

至于铜套换轴承, ...

恒龙波箱我也改过,扭矩是大,速度太慢了,真是龟速,受不了。把轴磨成3MM也试过,上车床,还是不行,很容易磨成不同芯,毁了两付钢波了。

网友C:
目测悬挂吊的高了

网友D:
比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速度快了吗?

网友:
英国波箱是好东西,不排除以后上一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悬挂吊的高了

压上上盖和喇叭会再低点,不过比实车底盘还是稍微高一点,这车是经常要跑野外,实车底盘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速度快了吗?

极速和扭力都比原来大些。你的声组修好了吗

网友E:
你的喇叭和我之前的一样啊,呵呵,不过后来换了个更大的,
我英国波箱没换轴承,还是原来的铜套,不狂野草应该也没啥事。。
坦克连V587啊

网友:
目测LZ的坦克是金属底盘?

网友:
思路正确,上床是必须的!你那喇叭那搞的,看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速和扭力都比原来大些。你的声组修好了吗

今天寄回去换了,等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喇叭和我之前的一样啊,呵呵,不过后来换了个更大的,
我英国波箱没换轴承,还是原来的铜套,不狂野草 ...

这喇叭还嫌小?空间已经很紧凑了,音效也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坦克很壮观

网友F:
换了轴承,轴径有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轴承,轴径有改动吗?

轴径不需改动,所以没有不同心的风险。

网友:
这个虎花的心思已经远超田宫了,波箱加齿轮减速好像不是每种波箱都可以加的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径不需改动,所以没有不同心的风险。

这款波箱真令我心动,老外的影片也看了好多次。暂且忍一忍……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E:
你的喇叭和我之前的一样啊,呵呵,不过后来换了个更大的,
我英国波箱没换轴承,还是原来的铜套,不狂野草 ...

英国波箱HL虎1可以直接用吗?

听说输出轴和HL驱动轮不配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钻小孔,手持也就算了,戴手套就真的很危险

网友:
漂亮,内部很规整!改波箱费用报下啊!

网友G:
LZ你这个坦克电池怎么充电呢?

喇叭可以给个连接吗?

还有波箱改轴承是用的什么尺寸轴承,波箱壁是不是需要扩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个坦克电池怎么充电呢?

喇叭可以给个连接吗?

充电是正负级电线从排气管下部钻出,用鳄鱼夹充电,喇叭是灿烁家的,轴承是3.5*7的,波箱铁皮扩孔,这活说说简单,其实要求很高,扩孔要很精细,所以我才找车床。

网友:
再看还是羡慕中……

网友H(2014-09-20):
引用 楼主:
充电是正负级电线从排气管下部钻出,用鳄鱼夹充电,喇叭是灿烁家的,轴承是3.5*7的,波箱铁皮扩孔,这活 ...

LZ你3.5*7的轴承是在哪家买的呢?可以福利下其他车长吗?

还有你说  :“充电是正负级电线从排气管下部钻出,用鳄鱼夹充电”那又怎么连接电调呢?难道你电池是改了线的,可以说明下吗?感谢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3.5*7的轴承是在哪家买的呢?可以福利下其他车长吗?

还有你说  :“充电是正负级电线从排气管下 ...

这轴承某宝直接应该搜的到,没有法兰的,充电是电池多接了一组线,很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轴承某宝直接应该搜的到,没有法兰的,充电是电池多接了一组线,很简单。

没有法兰不是很容易脱落吗?

电池线应该是分别把正负线中段另分别引接出一段到排气管,然后就可以用鳄鱼嘴的充电器充电吧?

网友F:
请问您的英国波箱速度效果如何?
装在HL的波箱壁孔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法兰不是很容易脱落吗?

电池线应该是分别把正负线中段另分别引接出一段到排气管,然后就可以用鳄 ...

上床钻孔精确,绝对不会掉轴承。正负级直接从大田宫头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的英国波箱速度效果如何?
装在HL的波箱壁孔需要改吗?

速度扭力都非常合适,原厂380电机够了,有条件可以考虑385高速电机,可能线性会更好。波箱壁孔?就是车床扩孔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速度扭力都非常合适,原厂380电机够了,有条件可以考虑385高速电机,可能线性会更好。波箱壁孔?就是车床 ...

看来英国波箱是最佳的选择了,有条件一定要上!
抱歉!我说错了,应该是英国波箱的底座孔都和HL的一样?还是…需要另外开孔?
380与385转速差很大?线性是指哪方面?谢谢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来英国波箱是最佳的选择了,有条件一定要上!
抱歉!我说错了,应该是英国波箱的底座孔都和HL ...

底座孔都和HL一样的。

385没有380快,380最快的是马步奇50XX型。我豹2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底座孔都和HL一样的。

谢谢您的回复。终于一扫我的疑虑了!
这英国波箱看着就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英国波箱是最佳的选择了,有条件一定要上!
抱歉!我说错了,应该是英国波箱的底座孔都和HL ...

谈不上最好的选择,只能说是比较实际的选择,波箱位置开孔倒不难,反正你已经改扭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床钻孔精确,绝对不会掉轴承。正负级直接从大田宫头接出

正负级直接从大田宫头接出那又怎么给坦克电路供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不上最好的选择,只能说是比较实际的选择,波箱位置开孔倒不难,反正你已经改扭杆了。

扭杆未好,家里多事,至今无法静下心搞。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负级直接从大田宫头接出那又怎么给坦克电路供电呢?

大田宫头拆出多拉一组线就行。

网友I(2015-03-31):
没有kv1用的,郁闷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有kv1用的,郁闷

英国波箱并非适合所有车,kv的空间太小没法装的。
其实你改得很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英国波箱并非适合所有车,kv的空间太小没法装的。
其实你改得很好啊。

一是改的是全塑料的,二是感觉再稍稍快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是改的是全塑料的,二是感觉再稍稍快一点点就好了

要速度快些,可尝试用高速395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