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300 动力与朗宇2216电机该怎么选

楼主(2014-06-09):
DJI E300 动力套装
朗宇A2216 KV900 1047桨 铂金30A电调
以上动力配,该怎么选
条件,
机型:四轴
负载重量500g
电池
4S5000ma
同等条件下哪种动力能兼顾载重和续航,
大伙帮我支支招

网友A:
E300。
你看世界上销量最好,性能最优化的phantom用啥,你就用啥,绝对没错。 DJI原来也有2216电机的,后来自己把这个方案废弃了。

网友B:
价格都差不多,,dji吧,,

网友C:
4S不建议用22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S不建议用2212
为什么啊?
我的起飞重量1150g,3S5000电池。看官方的数据是单个拉力300g,由此可见我的重合适。3S 5000电池起飞实际油门百分之60几才起来。电压设置3.65报警BB响,悬停电压在3.7飞机就没力自己下降关电机了。BB响都还没有报警3.65电压,用4S 5000电池,百分之50几油门起飞,BB响3.65报警响下来。由此可见用4S最为合适。

网友E:
用V2216不比大疆差到哪里去

网友F:
顶V2216,比DJI的好一些

楼主:
又迷糊了,各说各的好,飞控打算用零度S4 V2 谁来帮我打个安心丸,明天就买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