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这是什么机机

楼主(2014-06-09):
模友们,这是什么机机(如上图)

网友:
蚊式战斗机把

网友A:
是轰炸机吧,不是战斗机

网友:
尾翼掉了?

网友B:
英国蚊式轰炸机,图片机子的方向舵还掉了

网友:
蚊式战斗轰炸机

楼主:
谢谢,要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国蚊式轰炸机,图片机子的方向舵还掉了

好眼力 谢谢

网友:
那有卖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夜间轰炸,绰号蚊子,英帝的

网友:
2战的木头飞机

网友:
就是蚊子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轰炸机吧,不是战斗机

孤陋寡闻了吧,蚊式是木制的重量轻机动性好也能用于空战和护航,后来还改成夜间战斗机。

网友:
蚊子战斗机

网友:
学习了,顺便拿 分

网友:
好多猛人眼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轰炸机吧,不是战斗机

6楼对是蚊式战斗轰炸机

网友:
蚊式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