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亮黄灯,飞控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09):
如题,S4V2在正常闪红绿灯3次后亮黄灯,而且飞控发烫是什么原因?用的是好赢4合1电调,拆过一次电机,与这有关吗??

网友:
不关电机电调的事,问问零度售后吧

楼主:
谢谢啦!不会又要返厂吧!难道我和零度八字不合?

网友:
黄灯是IMU数据错误……

楼主:
黄灯是IMU数据错误自己能解决吗?是什么原因引起 的?有知道的吗?谢谢!

楼主:
连到电脑调参软件上显示航向一直在变!从正一百多到负一百多。

网友A:
解锁试下

楼主:
解锁试了一下,黄灯不亮了,但电机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试了一下,黄灯不亮了,但电机疯了!

清零一下陀螺

楼主:
请您指点一下,怎样清陀螺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您指点一下,怎样清陀螺啊!谢谢!

地面站清零陀螺,还可以清零后重新做下磁罗盘

楼主:
知道了!谢谢首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首长!

坑爹,这零度软件问题吧,我的x4v2也是航向和姿态都在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