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显示充进去的电量准确吗?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6-09):
   一直在用简易充,前天简易充坏了,借用模友的A6充了一下,两组4S2200电池不到50分钟就充好了,,,

楼主:
这蛋疼的20字限制是什么情况?!

楼主:
电量显示充进去1490多毫安,另一个1200多毫安,怎么感觉差别很大啊,这个电量到底准确不准确?比实际充进去的偏大还是偏小?
    借这个机会一块换充电器的了,简易充是没法用了 ≥﹏≤
    现在A6淘宝上340多,A9最便宜的368,想收二手实在是太难了,再过3天收不到就买新的!!

楼主:
    这个价位有A9 A6 BC168  该买哪个好啊?  我现在只有4S电池,飞四轴用,新入了一块巴毅的5000的电池,还在路上,纠结啊,纠结,,,,充电器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网友:
正常,准不准不好说,没用过,但是一般不会差太多

网友:
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有关系的。准不准,也只是个大概吧!

网友:
有点准头,可以参考。

网友:
电子产品 都是有误差的,不要太信,也不要不信,参考一下得了,看看你飞行时间长短,动力大小就得了

网友:
可能是放电放得少了,不过这种东西是心理安慰。可以完全无视

楼主:
已经下单A9~~~368大洋那家,求祝福,,,,

网友:
问过厂家,电量仅供参考

网友:
电量就是你的充电电流乘充电时间。简单的算法…实际充进去的还要打折。

网友:
A9不后悔,谁用谁知道

网友A:
一直用A6的飘过,40A的电源加一个保姆,8A充电,电池用了两年,还没坏。6S一会就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A6的飘过,40A的电源加一个保姆,8A充电,电池用了两年,还没坏。6S一会就充好了。

6S8A充电也用不到40A的电源吧?这样算下来总功率才200W多一点,用18A电源不就足够了?  求教~~

网友:
我的电源是工业模块的,二手,A6设置的是8A,4OA的电源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心理需求,况且场外充电接发电机用得上,只是场外一直蹭别人的PL8。

网友:
璧拌繃璺繃

网友B:
你的简易充怎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简易充怎么坏的

不清楚、、、反正一个冲到4.29一个4.21一个4.11、、、、很让人无奈。

网友C:
买个A6吧也不贵,用简易充会把电池弄坏,得不偿失!

网友C:
挺准的吧,我用PL6跟A6充显示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A6吧也不贵,用简易充会把电池弄坏,得不偿失!

.....简易冲已经报废、、、A9还无着落、、

楼主(2015-01-19):
已购入A9一枚,强烈推荐~

网友D:
使用A6的
路过6s1400用8a冲十多分钟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A6的
路过6s1400用8a冲十多分钟冲好

哥们,,1400用8A? 5C充电也不能这么折腾电池啊 1300的控电一般用2.A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1400用8A? 5C充电也不能这么折腾电池啊 1300的控电一般用2.A冲、、、

6S的动力电池没问题
的。电池少只能用最大电流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准的吧,我用PL6跟A6充显示的差不多

PL6也是估计大概,PL6不是专用仪器设备,其数据不一定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S的动力电池没问题
的。电池少只能用最大电流冲了

操坏比放在家里躺坏有价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有A9 A6 BC168  该买哪个好啊?  我现在只有4S电池,飞四轴用,新入了一块巴毅的5000的电池 ...

Bc168好,其他两款适配电保姆才好用,又得多花几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Bc168好,其他两款适配电保姆才好用,又得多花几百买

bc168和A6完全一样,就是多了一个温度检测功能,以后还不能接保姆,不划算啊,

网友:
BC168内置电保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