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 切定点飞行时老是偏一边飞

楼主(2014-06-09):
amp 切定点飞行时老是偏一边飞,方向不定。卫星信号也正常,罗盘校准过,在地面站里机头的各个方向指向也是正确的。现在自稳和定高还有无头模式都是正常的。飞起来也很稳。会是什么问题?我是2.6版的,外罗盘的,罗盘我也架高了。

网友A:
如果不是有风的话,应该是平衡性有问题

网友B:
固件版本问题,3.12版本有这个bug。刷最新3.15就好了

网友C:
我那时候是罗盘问题 校准好罗盘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D:
我有一次是重心问题,云台相机挂的太靠前了,结果起飞就冲刺。还是很稳的那种冲刺。殊不知自稳系统已经满载。之后我切定点也无济于事。

网友E:
你看看罗盘的方向对不,会不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罗盘的方向对不,会不会反了
罗盘对过了东西南北都是对的,我用手机上的罗盘加地面站比对过了。

楼主:
固件版本是3.1.5的,我查看了,我试一下看不是是P项数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