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齿轮比Gear Ratio(转载)对新手很有用

楼主(2014-06-09):
新手对于如何配置齿轮比,还是一头雾水的,今天在百度里搜到一篇,看完之后,有点理解了,不过还是不是很懂。下面举例的是450 Sport皮传 直齿的齿轮比,【那请问前辈们,斜齿121T的,轴传动的,齿轮比该如何配置呢,电机以花牌H2221  3980KV为例?】
以下内容转载的,供新手学习讨论。 (外部链接已清除)

齿轮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汽车的引擎透过变速箱,从起步到高速,就是透过齿轮比的不断变化,来达成高扭力的起步,以及高转速的高速行驶。
齿轮比又称为减速比,在遥控模型中的传动结构加入齿轮结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直升机为例,透过齿轮比的搭配,可以让小小一个马达带动巨大的主旋翼,而经过齿轮比的调整,可以让转速、扭力特性改变,让马达或者引擎的最高效率转速,刚好转化为最常用的主旋翼转速。
--------------------------------------------------------------------------------

楼主:
由于数字太多,不好发帖,只好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分享~好东西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刚刚把所有内容都发上去了。

网友B:
个人觉得提到齿比,还要联系到头速,也就是主旋翼转速,才能更好地诠释齿比的用途
我的头速是这样计算的:
[电池电压(考虑到带载压降,每S代3.7)x电机KV数x电机效率(代0.9)÷LZ所说的齿比]x机械传动效率(个人代0.9)=理想状态下满油门所获得的头速
当然,这只是一个预估值,只对调机提供一个参考,实际飞行中涉及到电池压降,螺距阻力,风力等等,和理论值还是有误差的
定速电调的话还要在后面乘以定速的标定油门百分值(只是大概,因为涉及到不同电调的线性,还是有区别的,这点还望高手们赐教)
对于450,一般来说我喜欢头速在3000左右飞行,也有高手喜欢3500转爆飞,根据个人喜好调整不同的齿比
拿我的3000转做例子:
当使用花牌3980,当非定速时,按照以上式子计算,斜齿大概要用11T齿,理论最大头速3253左右,实际飞行中可以用90%~95%油门达到所需要的头速
如果是定速,目前多数电调的最大定速值在80%油门左右(以YGE为例,有些电调可以允许开到更高),那么要达到3000头速的手感,可能需要12T(2839)甚至13T(3075)斜齿(不过凤凰电调中自带的计算来看,13T直齿(150T大齿)已经可以定在3101转,参考以上数式应该是没有代入机械传动效率和电机效率,苦于手头没有测速表验证以上式子,这一点还请前辈们赐教)
不过以上只是单纯计算了头速,至于激烈动作中掉转以及总距匹配并没有考虑进来
所以,自己喜欢的头速是选择齿比的依据,不过一般飞行中也不必这么严谨,多配几颗电机齿(也不贵),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感调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提到齿比,还要联系到头速,也就是主旋翼转速
我的头速是这样计算的:
[电池电压(考虑到带载压降 ...

前辈解释的很到位,通俗易懂,谢谢赐教。

网友:
主动、被动
主动:电机OR发动机
被动:尾旋翼OR主旋翼
有了主动转速,还需要被动的转速,才能设计齿轮比和转速比。
有了被动转速,有了齿比,才能选购电机OR发动机
主动转速、齿比、被动转速,三样得有两样才能计算另一样,或者选择另一样。

网友:
这内容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C:
这么多字都看不下去

网友:
刚把450MX换成460MX 3S 的 KV值降了200意味着转速也跟着下降,提升了扭力和续航时间。等外场飞行感受,用的15T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字都看不下去

这点字也叫多。。。

网友:
对我来说是天书

网友:
转速够用就好 觉得不够就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提到齿比,还要联系到头速,也就是主旋翼转速,才能更好地诠释齿比的用途
我的头速是这样计算的: ...

学习了

网友(2015-03-03):
非常好,感谢!!

网友:
计算的确可以从理论上更好地把握总体情况, 不过对绝大多数模友来说,配多大电机齿主要靠经验摸索.其中变量太多. 电池的性能, 电机的功率和KV,主浆的大小,电调定速的参数, 飞行的水平对动力的不同要求,等等不同变化,都影响到配多大的齿,计算可以帮助大致定个齿比,然后换不同的电机齿轮飞飞看. 厂家一般有配置,不过通常稍微相对保守一些.

网友:
天书,看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