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680H四轴

楼主(2014-06-09):
求助apm飞控,680H四轴。悬停十分钟下来以后12
电机
比34电机温度高10度左右有没有问题。会是那里的问题呢?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大家加油

网友A:
可能3和4号电机装的不够正,飞控要修正方向
所以12电机会比较热。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