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和高手解惑:s1000无故自动返航

楼主(2014-06-09):
新装s1000,a2飞控,前几天装好机后去试飞,调参正确,挂块电池模拟负重起飞,无任何问题,很稳定。今天把5d云台挂上,起飞后也正常,很稳。小心前进一段距离后,高度不过20米,距离不过50米,飞机突然自动返航(很确定没有任何误操作),马上切换姿态模式,控制降落。回家仔细查看参数,都很正常,高度限制三百米,距离限制五百米,tutaba 14sg的控一直都很正常的使用中,飞s800都是它,从来没出过问题。仔细查看拍下的画面,2分56秒左右出现自动返航,在自动返航之前,从画面上看,云台似乎出现了一点点的摇晃,在此前的画面都是稳得一塌糊涂的。求技术和高手们解惑!不然飞行压力巨大~~~~~~~谢谢

网友A:
S1000我现在都放置着的,起飞过2次过后不敢飞了,心理压力太大!

楼主:
为什么现在发帖总是数字限制,搞得视频都不能一起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00我现在都放置着的,起飞过2次过后不敢飞了,心理压力太大!

我很理解你,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理解你,一样啊~~~~~~~~

现在我主要都是在飞精灵了,最近看这个S1000炸机的消息太多了,毕竟我也刚入行的菜鸟所以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主要都是在飞精灵了,最近看这个S1000炸机的消息太多了,毕竟我也刚入行的菜鸟所以很恼火

唉,我的s800还躺在dji维修部呢,我也是naza v2的小金刚成了我的主要飞机了,没有压力,偏偏这时候换了个h3-3d问题不断,事情又做不了。

网友:
您好,QQ沟通问题,谢谢。

网友:
山寨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B:
OSD数据上才能看得出.

网友:
A2内置的接收机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的s800还躺在dji维修部呢,我也是naza v2的小金刚成了我的主要飞机了,没有压力,偏偏这时候换了个 ...

跟S1000没什么关系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数据上才能看得出.

没装osd,说高清图传自带osd,不知道也能记录数据吗?

网友C:
不知道用的是不是高清图传的数据链,如果是用遥控器的发射信号的话可能是收到高清图传的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的是不是高清图传的数据链,如果是用遥控器的发射信号的话可能是收到高清图传的干扰了。

来自安 ...

的确装的是高清图传,高清图传会干扰飞控,太恐怖了

网友:
要庆幸能自己回来....

网友D:
建议还是装上 OSD ,否则很难找出问题,是失控返航或者是低电压返航吧

网友:
还好是返航,要像马航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装上 OSD ,否则很难找出问题,是失控返航或者是低电压返航吧

距离不远,不可能丢失信号导致返航,低电保护设置的21v,而且是led报警方式。楼上有位兄弟说到高清图传,这个有点像。因为我遥控器没有接入高清图传的地面端,而是遥控器直接连接a2内置接收,图传和遥控同为2.4g,貌似有可能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远,不可能丢失信号导致返航,低电保护设置的21v,而且是led报警方式。楼上有位兄弟说到高清图传, ...

说图传干扰,其实可能性更低,图传信号与遥控信号的载波信号完全不一样呢,我朋友的飞机,上面2套2.4G 遥控,2套5.8G  图传,无线电环境比你的复杂很多吧,实际上是,遥控之间没有干扰,图传之间也没有干扰,图传遥控之间也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装的是高清图传,高清图传会干扰飞控,太恐怖了

高清图传有一个数据链接口,这个接口连接遥控器的模拟器接口,遥控信号通过高清图传传输,高清图传的天空端与飞控连接,具体的方法看看大疆的网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远,不可能丢失信号导致返航,低电保护设置的21v,而且是led报警方式。楼上有位兄弟说到高清图传, ...

2.4G 同频率干扰吧?

网友:
明显是图传干扰了 要不DJI把图传上留个遥控器通道做什么呢

网友E:
你应该庆幸起码还回来了把~~飞走那个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庆幸起码还回来了把~~飞走那个就·······

吓得不轻,还是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