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的ER11刀杆如何从主轴上拆卸下来?

楼主(2014-06-09):
如图,这种二手电机做主轴,ER11的刀杆据说是热装上去的,现在我不想用这种主轴了,电机另做他用,请教如何从8mm的主轴上卸下这个刀杆?
重新用吹风机加热吗?电机内部会不会被烫坏?
谢谢!

网友:
通孔吗,不通先在轴中心钻个孔(大于主轴轴径),外径环切一宽点的槽,用大镙母D个拉马,套上强拉之,可成.
B方案:
        1.不通先在轴中心钻个孔
        2.找个内径小于8的镙母,把ER夹取出,放入锣母(如镙母太厚磨之)

        3.搞个配套镙丝拧上强顶之,应该也可成功

网友:
我也有一个ER11夹是热装在电机上,好在还有20mm的电机轴露出来,打算直接砸分开ER11夹与电机。实在不行只好锯断。

网友(2014-07-09):
有一种拉马能拆这种的不用打孔,还有拆前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机油煮一下前面的刀杆

网友:
不知道,想知答案

网友:
轴承加热器只加热刀杆部分应该不会影响电机吧

网友:
我是把转子拆出来硬砸下来的......楼主试试

网友:
不用er11接头的话,直接车2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