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车床功能谁有好主意?

楼主(2014-06-09):
有时候需要用到车床的功能比如车个铝环或者亚克力棒什么的,但是目前只有一部7016铣床,我在想如何能够给铣床加上车床的功能,既要安全又要有一定的精度还要使用方便,另外成本不能太高,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用什么便宜的东西能够实现的?望大家不吝赐教非常的感激!

网友:
楼主要求很高啊,我倒是看过铣刀头夹65卡盘然后夹持工件,车刀固定在十字台上用的。有点像大型立式车床。   貌似很危险,不过可以应个急。

网友:
我就是这样改的。买个夹头盘,家夹头差不多500了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网友:
好像有成品的组合机床吧

网友:
组合机床太垃圾,什么都不好

网友:
参考一下,变形金钢

网友:
看你要加工的工件直径。
如果细,就用主轴夹头来夹,刀架放在托板上。

如果粗,就要搞一个动力床头,放在拖板上,刀架装在主轴箱上。还可以用钻铣的主轴做车铣复合加工。

网友:
画图纸外协加工  经济实惠安全方便 连那破台钻也卖废铁吧

网友:
把刀架固定在滑台上就行了,我就这么干

网友:
不太好的,感觉刀会滑动的

网友:
铣床做车床加工,十字台的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A:
如果铣床是立卧两用的就省事了,卧铣装卡盘就有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