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H3-3D最好用的就是40度阶梯状减震球。

楼主(2014-06-09):
今天是改完前置云台后的第一次试飞,主要目的就是测试减震球减震效果,发现最软的40度球效果是最好的,在狗3+的1080P 60帧录制下,完全没有果冻效应,请注意是“完全没有”,增稳也相当给力。

测试视频有2G大,暂时无法上传,要压缩转码才行,先放几张截图

视频截图

这张是贴地拍的草坪,看得出分辨率很高。

网友A:
那个减震球这么软,下拉式结构,承受得起吗?

网友:
这个要因地制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减震球这么软,下拉式结构,承受得起吗?

有塑料保险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减震球这么软,下拉式结构,承受得起吗?

一是有塑料保险扣,二是这云台轻,我暴力的晃了半天也没掉下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白色的球呗,不都用2.7K拍了嘛

网友:
我用50度的没问题

网友B:
测试下来发现阶梯式减震球40度最难用,你莫非不知道2.7k 30p才是gopro最好的画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下来发现阶梯式减震球40度最难用,你莫非不知道2.7k 30p才是gopro最好的画质?

我需要60P,好做慢动作。

网友:
测试了两天 40度暂时没发现果冻,还得多测试高速情况下才能确定。

网友(2015-06-08):
相对来说30p暴力飞容易产生拖影,一般60p更平滑    我一般都是白色减震球飞  就是和那个A40度灰色减震球长得一样的那种   不知道啥意思 。和那种直接写着40度 50度的有啥区别?   不过白色挺好用的   冬天  春秋都挺好   夏天太热容易果冻   我就换灰色的那种  都还行   那天我也试试阶梯状减震球  看看效果

网友:
以前飞慢速和平飞或上升都没果冻,近日发现下降航线会有轻微果冻。也是那种最软的减震求

网友:
请问楼主精灵2装H3-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

网友:
我一直用的最软球。确实减震效果最好。
但也有个缺陷,暴力飞或者风大时,云台晃动厉害,影响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