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动P51用多大的电池好?

楼主(2014-06-09):
刚入了运动版P51  求教各位飞过的DX,这机用多大的电池好   ?速度爆!重心好!   厂家说是4S2600???

网友A:
3S 2200我觉得最好,4S2600我的放不下,勉强塞进去重心也不对,我试过用4S2200飞,速度跟3S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我觉得最好,4S2600我的放不下,勉强塞进去重心也不对,我试过用4S2200飞,速度跟3S差不多

那个暴力版的2648 KV770电机用3S和4S飞起来  速度差不多吗?

网友:
3S 2200 4S 2200 都OK 但两种电池飞行速度和感觉肯定不同 4S 2200 会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暴力版的2648 KV770电机用3S和4S飞起来  速度差不多吗?

是3648吧?速度是会快点,但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暴力版的2648 KV770电机用3S和4S飞起来  速度差不多吗?

差太多了,暴力版的4S电那动力和火箭一个样子,直上直下,我们最快飞过170KM/h,同样换3S的就要弱很多,只能说动力够轻松飞,反正就是3S,4S通吃,要暴力就上4S,真的相差非常大的类似于2212和2814电机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 2200我觉得最好,4S2600我的放不下,勉强塞进去重心也不对,我试过用4S2200飞,速度跟3S差不多

不是吧,哥们,我们4S 3300的都能放得进去,建议4S最好还是2600的电池,因为4S情况下最大电流有差不多65A,用2200的话对放电要求很高,电池至少要30C的,电池不好的话对动力影响很严重,用2600的C数就可以要求不那么高,买30C的有些虚标也不怕。但是3S和4S动力真的不是1点2点,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太多了,暴力版的4S电那动力和火箭一个样子,直上直下,我们最快飞过170KM/h,同样换3S的就要弱很多, ...

谢谢指教!还想问下你配的多大的电调呢?

楼主:
顶一下  继续求教

网友C:
我是2200 25c飞的,感觉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200 25c飞的,感觉不暴力

3S?

网友:
暴力就4S 2200

网友D:
我用4S 2650飞,用12*8 APC两叶桨,已经很暴力,我用的的确3536 KV900电机,不是暴力版的,但感觉够快,破百肯定了~太快操控不好容易炸,,,,,炸几次后我现在用4S+10寸三叶桨飞,蛮好,,,,,喜欢暴力同时要想下能否掌控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4S 2650飞,用12*8 APC两叶桨,已经很暴力,我用的的确3536 KV900电机,不是暴力版的,但感觉够快,破 ...

3635也能用4S ?

网友D:
3536必须4S才给力呀,而且只要40A电调就够,相当于28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36必须4S才给力呀,而且只要40A电调就够,相当于2814~

3648 KV770的电机,给配了个80A的电调  ,还没装呢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4s 2600 重心刚好,上天不用调,我周末刚首飞巫毒涂装版,但是没有期望的那么快。

网友B:
60A的就好了,我们都是用60a天行者,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A的就好了,我们都是用60a天行者,便宜又好用

看你说电流要到65A,所以就买了80A的天行者了   估计好大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说电流要到65A,所以就买了80A的天行者了   估计好大一个

,60A没事的啊,60A的电调可以70A顶10秒,至少我们狂飞那么久没一点事,没事,80A和60A的大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A没事的啊,60A的电调可以70A顶10秒,至少我们狂飞那么久没一点事,没事,80A和60A的大小差不 ...

嗯,东西还在路上,回来看看大小!你飞170用的是多大倍率的电池啊?

网友:
3S-4S 2200-2600 随便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你说电流要到65A,所以就买了80A的天行者了   估计好大一个

80安没得问题的。把电调往前塞点点。大概位置在电池扎带那里就好。我就用的80的。上的2200 3s。速度不快。略头重。好飞。
对的。首飞别用4s。还就是宁愿头重别头轻。电池一律顶格放。重心基本是好的。微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安没得问题的。把电调往前塞点点。大概位置在电池扎带那里就好。我就用的80的。上的2200 3s。速度不快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