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啊~怎么焊都焊不亮

楼主(2014-06-09):
练习焊接了一个板子 焊出来的焊点是灰色的,对比机器焊出来的简直糟糕透了!

焊锡丝用的是63%的,之前焊电调也是灰色的,求赐教。我觉得烙铁问题不大,因为焊接方法是正确的,烙铁是日本T12。

难道这焊锡还不行?求推荐好的焊锡!用过松香。也不亮,没辙~求大神回复

网友A:
这亮不亮其实都没太大关系。。不虚焊就好  电气专业天天焊板子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亮不亮其实都没太大关系。。不虚焊就好  电气专业天天焊板子的路过。。。

焊出来不好看丫~求支招

网友B:
要想焊点亮,松香是最好的助焊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出来不好看丫~求支招

挑款好点的焊锡 就行 松香不是重点 想漂亮的话 买点洗板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焊点亮,松香是最好的助焊剂

那焊锡丝求推荐呐

网友:
一般的都是活性焊锡丝,中空的,里面就是松香,用这个习惯了感觉很好,冒烟过后锡点贼亮。

网友:
烙铁温度过高或烙铁接触焊点时间过长。

网友:
烙铁温度过高或是接触焊点时间过长。

网友:
要亮要求太高了,主要设备要好,焊锡要好,助焊剂不可少,技术要求快狠准,特别要快时间一长助焊剂挥发完必定变成灰色,关键是温度要高,烙铁头保持干净

网友:
阿尔法免洗焊锡,高流动性。

网友:
焊锡丝不一样,无铅焊锡丝的焊点不亮,有铅的焊锡丝焊点是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焊锡丝求推荐呐

尽量少用焊油和焊锡膏,酸性太强

网友:
乱上图            没见亮点!!!!!

网友:
感觉不错了,楼主买点无铅焊锡比较一下就知道哪个亮了,而且对身体危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亮不亮其实都没太大关系。。不虚焊就好  电气专业天天焊板子的路过。。。

被你讲了

网友:
用Kester 44 含铅焊锡,保证亮。。。

网友:
主要是饱满,没起泡,焊脚浸润良好就行了。当然买好的焊锡,关键是看牌子,正品,焊锡假货次品很多的。得找信誉好的店买。我曾经为了买一卷焊锡试过好几家店,不合适的就扔掉了。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无所谓这个

网友C:
焊锡丝不一样

楼主:
找到技巧了,封帖

网友D:
焊锡本身的配方问题 一般只要求 焊点圆润干净 不虚接 能过电流 就行 对亮不亮要求好像不高 除非是用于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