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科普

楼主(2014-06-09):
电调连接接收的那根线上,有个像戒指一样的圈圈,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有些电调有,有些电调又没有呢?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如果取掉了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楼下解释,帮顶。。

网友:
好像是去除电流磁场用的,就是防止电流导致的磁场干扰

网友:
这个一般是开关电源的BEC才用,线性的BEC不用。

网友:
相当于一个电感,作用是滤波……

网友:
就是个防干扰的,,我的给拿下去了,没啥影响

网友:
防电磁干扰的,影响接收机,450无所谓。

网友:
相当于一个电感,作用是滤波

网友:
是抗干扰的

楼主:
懂了,谢谢LS各位解答

网友:
磁环,抗干扰

网友:
5楼说的对 消磁 防干扰的

网友:
扼流线圈,抑制高频信号通过。防止ubec干扰到其他设备。

网友:
楼上的各位模友说的很好,我原来的450电调没这个,后来电调坏了换了个新的,有了这个磁环,使用起来个人感到有没有这个对飞机都是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滤波的磁环,有bec的电调,电调向接收供电,电调降压以后的电压有杂波会有可能干扰其他电子设备,所以用个磁环滤掉。没有bec的电调就不需要磁环。

网友:
搞干扰的。没啥用。

网友:
一般我都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线圈的作用是形成一个小电容,作用是滤波.对于早期FM的无线电干扰是会影响到信号质量,但是现在2.4g的射频技术,这个线圈是可以拆掉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