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换香蕉头,动力增加一点(更新)有次插错正负极 主板没事 电池没力了

楼主(2014-06-09):
之前的瓢虫939动力不行了,发现是插头老化导致的,悬停十几秒就插头超级烫。
然后977刚到手时就一直打算换掉原厂电池插头,这么多年多次看到各位模友提到小机插头内阻大,影响动力和续航。今天终于按捺不住了,只有做了才知道答案。

最后选择了2mm香蕉头

插上后看起来有些长

这是我一贯采用的测试方法,固定到厨房称上,然后对比3D模式最大负螺距的推力,虽然不太严谨,但是测试动力时显示很直观。
目前的977是负螺距稍微小于正螺距,原厂插头满电最大推力131克,换上香蕉头后,最大推力139克。
结论,推力大8克,香蕉头比之前重2克,但是香蕉头不容易氧化,后期优势明显。
6月22日再次编辑补充,正负螺距基本对称后,最大推力151克。
以上都是多次满电测试,仅供参考哦。
最后放一张毒照,全重10克的小鸡,但是飞不起来。

网友:
我去。。他听你话不

网友:
小心禽流感

网友:
小鸡,小鸡鸡~~

网友:
小鸡是亮点

网友:
好萌的小鸡

网友:
不是防呆接口 要时刻注意啊

网友:
小鸡鸡真萌。是不是大山雀?

网友A:
用香蕉头得注意安全。其实可以把原插头简单处理一下也很有效的,这类小电池插头太小,接线端子压接压力不够老化很快,把插头退针出来在压接部位补焊一下即可,一般老化的插头这样简单处理以后对端可以降低压降0.1伏以上哦。

楼主:
我们不要讨论那只小麻雀了,唉,没有人讨论更换原厂插头么?

网友B:
我的977飞了快一个月后,直接更换机机的公头,连硅胶线一道换掉。电池那头不用换了估计要换的时候,电池寿命也差不过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香蕉头得注意安全。其实可以把原插头简单处理一下也很有效的,这类小电池插头太小,接线端子压接压力不够 ...

当时买香蕉头是没有发现还有一种新型迷你T插,基本就是标准T插的缩小版,那个更安全。
原厂插头的弹片压力确实小,而且线头都是压线钳压接的,这些都影响接触电阻,
插头老化后氧化层很薄,但是电阻率增加数倍之多,你提到的补焊比较简便一些。
感谢你的探讨,楼上那些坏淫只顾看小麻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香蕉头是没有发现还有一种新型迷你T插,基本就是标准T插的缩小版,那个更安全。
原厂插头的弹片压 ...

mini T插是安全可靠,但对于小机来说尽量控制重量为上。我上面说的退针补焊位置,指的是端子和硅胶线铜芯压接的部位,在电流的电化学作用下压接部位时间长就老化了,电流越大越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飞了快一个月后,直接更换机机的公头,连硅胶线一道换掉。电池那头不用换了估计要换的时候,电池寿 ...

换成品线的方法也不错,就是零售市场上不容易买到高质量的成品线,换了不好的线可能效果更差。

网友:
不如迷你t头。 香蕉头早晚有天会插反短路的。

楼主:
女儿喜欢堆基本,如果两块迷你T插的电池被她发现就惨了。
不过新型迷你T插不错了,只是我发现晚了。
v922微插反过,但是有保护的,没任何问题。
977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香蕉头为了安全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两端各焊一公一母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为了安全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两端各焊一公一母

这个主要不错,家里没有小孩的可以防止自己误操作,但是有小孩的这样焊还是有弊端的。
我后悔没有买新型迷你T插了,晚了一步才发现。

网友:
动力真的能强吗,强的话我也来改

网友D:
楼主,我也按你的方法测试了,我的升力只有100g。最高油门,大奖转速是500转。升力这么差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东西要是电池+—短路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按你的方法测试了,我的升力只有100g。最高油门,大奖转速是500转。升力这么差怎么回事?

...

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复你就知道了,我的负螺距稍微小于正螺距,所以负螺距推力141克还是算小的,正螺距更大,但是具体多大不容易测出来。
我首先你要确定正负螺距基本对称,你测试方法跟我的类似的吗?我的977做过如下改动:9T铜齿,电机电调“直焊”,插头换香蕉头。
不过100克也太小了,摸摸插头发热不?
我的有刷v922还达到93克呢(电机N40比原厂N30长一些,前面帖子里有推力对比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复你就知道了,我的负螺距稍微小于正螺距,所以负螺距推力141克还是算小的,正螺距更大 ...

977我没改装过,改了会差这么多?是不是要换电机?才卖的啊977放称上用的电子秤的去皮功能显示的0g。然后正螺距是-100g 负螺距的时候大概90g.转速正螺距的时候500转,负螺距的时候530转。

楼主:
我的只有那三项小改动,977的电机还是蛮屌的,搭配原厂8T铜齿时特别省电,换上9T动力更好了,续航稍微下降。
正螺距的动力你怎么测的?貌似不容易测准确。
我的未作任何改动前动力好像120克了,有空你看看电池插头有没有明显发热的情况,还有电机是否磨到头罩,然后去掉大齿拨一下大桨,看能不能空转15秒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只有那三项小改动,977的电机还是蛮屌的,搭配原厂8T铜齿时特别省电,换上9T动力更好了,续航稍微下降 ...

放上飞机的时候,打开称,显示重量为0g。然后正螺距推杆到最高,称上显示负值。值是准的。你在哪里买的977的配件,也有可能我的电机不好把,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上飞机的时候,打开称,显示重量为0g。然后正螺距推杆到最高,称上显示负值。值是准的。你在哪里买的97 ...

电机都一样,没有必要换电机。说明一下,兄弟你的正螺距时转速低说明正螺距比负螺距大,而且正螺距的拉力这样测不准确,大桨向下的风力对称盘影响特别大。
把正负螺距调成基本对称再测就行了,应该能到120克以上,对了,不要测正螺距的拉力了,只能测负螺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都一样,没有必要换电机。说明一下,兄弟你的正螺距时转速低说明正螺距比负螺距大,而且正螺距的拉力 ...

调成对称的,正螺距会变得更小了,拉力应该减弱吧。是不是和我们这里的气压有关系,我们这里大概气压780mbr的样子。油动飞机气压影响的比较厉害,电动的好像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成对称的,正螺距会变得更小了,拉力应该减弱吧。是不是和我们这里的气压有关系,我们这里大概气压780m ...

如果练习3D的话,正负螺距一定要尽量对称。
你测的正螺距升力100克是不对的,因为称盘受到大桨风力影响很大的,刚才我试了一下用嘴吹称盘都20多克,977的实际升力要大很多。
务必保证正负对称!
电直的动力跟气压没关系,但是油直因为是内燃机,所以效率差一些。

网友:
要不楼主反接一次看看有没有保护,造福新手啊

网友E:
你说得迷你T插是不是螃蟹王国卖的那个?咋看起来和大的T插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迷你T插是不是螃蟹王国卖的那个?咋看起来和大的T插不一样啊

大概三四个卖家,搜新型 迷你T插就可以 形状跟标准T插一样,但是小很多。
v922上电接反了没事,有保护,我手残至少三四次,但是屁事儿没有。
v977不知道有没有,我就不试了,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三四个卖家,搜新型 迷你T插就可以 形状跟标准T插一样,但是小很多。
v922上电接反了没事,有保护, ...

谢谢楼主,搜索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练习3D的话,正负螺距一定要尽量对称。
你测的正螺距升力100克是不对的,因为称盘受到大桨风力影响 ...

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
全重10克的小鸡,但是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