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2014-06-09):
主要是练习悬停和以后简单航线,手上目前有3块怀孕的1300mah花牌电池,悬停时间太短了,一会就报警,更大容量比如2000以上的行吗?求推荐一款价格便宜,容量适合我的谢谢

网友:
3S还是6S?

楼主:
6S的。。
凑5个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6S的。。
凑5个字数

6S的话正常1300毫安的,再大装在飞机上就不协调了

网友:
怀孕是个问题

网友A:
1500mah的老虎电池不错的,在淘宝上搜索一下,容量过大重量大,悬停时间一样的短。

网友B:
6S正常是1300啊,你放电如果不是3D可以放到3.7V,4.2放到3.7估计也有差不多7分钟左右吧

网友:
试一下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mah的老虎电池不错的,在淘宝上搜索一下,容量过大重量大,悬停时间一样的短。

老虎好像没有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正常是1300啊,你放电如果不是3D可以放到3.7V,4.2放到3.7估计也有差不多7分钟左右吧

我三块电加一起估计都到不了7分钟…

网友:
我450L.  6s1300豪安旋停航线能飞9分钟。

网友:
你要装5000mah的都没问题,可是这么大的电池有安放位置吗?而且如此重,机身将会严重不平衡。所以,容量大小倒无所谓,关键是安放、重量和平衡。

网友:
我打算入手450L,6S的最大能插入多少容量的电池呢

网友:
我用3S 2200

网友(2014-07-25):
我也是6S1300

网友:
3S朋友装过5000的飞的

网友(2014-10-19):
3S 电机 就用3S 电池  6S 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