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飞越650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目前配置是DYS4215 650KV 中威特40A 1245浆 6S8000mah NAZA LITE+GPS 天9 帮忙看下能飞多长时间 手头还有鹰眼和两轴
云台

网友:
20分钟左右

网友:
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A:
650KV用6S没问题么?

网友:
动力是在原来的6轴上拆下来的,现在就考虑堵转和起飞重量的问题,dys4215加1245单个拉力是在2000g左右,

网友B:
最好换380KV的电机,加上15桨,文武兼备!

网友C:
3508电机。上15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