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起不来?

楼主(2014-06-09):
红公鸡动力8S  5200电池,动力应该没问题,重心也差不多,但就是两次试飞都一头扎到草地里去,起不来,大侠们帮助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呀

网友:
這種怪事我的105F18也遇過一次,因為當天F18跟台風一直交替著飛,我的原因是有些通道已經打開但是在遙控器在換機型時忘了關閉,原本大概10米左右就應該浮起來了,但是當天跑了60米升舵全開還是沒反應,也炸了!!! 不知道是否是機型切換時沒弄好的緣故??

网友:
红机惨炸

网友:
回家修修就可以了。。。。。

网友:
是红的那艘吗?

网友:
这飞机怎么感觉这么脆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升降舵是不是反了

网友:
tuili推力够吗 有视频吗

网友:
先测测推力吧??

网友:
中国红 哈哈哈

网友:
箱子不错 那里有卖

网友:
不清楚 可以问问黄大师啊

网友:
重心太靠前了   V2的最大电池不能超过900g  而且都是抵到最后了 所以8S  机头重了  机尾后面需要配种

网友:
要么就是头太重了,或者你可以把鸭翼感度调整大一点,增加抬头的力矩。弱弱的问一下,,首长生气了吗?首长专机居然没起来头就炸烂了。。。你J10用厂家出的混控板了吗?还是你自己调的混控?

网友A:
老丁,你这是折腾啥啊,
1,你起飞前检查重心位置了没? 会不会重心太靠前?
2,测试过推力和电流以及电池的放电情况了吗? 会不会是电池放电不行?
3,起飞前检查各个舵面的运动情况如何? 是否设置不对?

网友:
我前天飞J10 起飞时  要收起落架,却动了 空气刹车开关,一头拍在跑道上。纯人为操作失误。

你的接连炸鸡都是为啥? 太黄了,还是太血腥了?

网友:
机身好薄

网友:
三点意见供搂猪参考
1)检查动力:秤起飞重量;手持飞机,屁股吹秤有多少推力?看看推重比有多少。
2)重心位置检查。
3)混控设置是否正确。

感觉有可能是动力不足造成的,不知搂猪实际测试了飞机屁股的吹秤力量有多大,
等你测试后估计会有答案的!
看搂主的鸡鸡开了偷气口,但我估计进气量还是不足。(我是说可能)
另外,根据个人的经验,歼十的重心一定要准确,不能“差不多”,歼十一但重心不准很难飞的!!!

网友:
还以为是卖伟哥的,楼主问题有大神答了哈,就不献丑了

网友:
是否内副翼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找出,Y翼动作量过大,起飞拉杆时Y翼几乎成垂直角度了.这样不但起不到升降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刹车的作用了.所以起不来,调整角度后,起来了,但还是炸了.炸的原因是因为一边副翼的舵机失灵一个,上去打滚炸下来了.不过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毛病找出来了,下次装机又进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丁,你这是折腾啥啊,
1,你起飞前检查重心位置了没? 会不会重心太靠前?
2,测试过推力和电流以及电 ...

呵呵谢谢,这次炸机是因为起不来,新机两次试飞都扎草地里去了,回家找原因是Y翼的舵量太大,调整好后起飞没问题了,结果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边副翼的舵机坏了一个.上去后打着滚地下来了.惨炸呵呵 原因也找出来了,JJ也炸了,你说这叫啥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