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图传供电

楼主(2014-06-09):
想了解一下四轴上图传摄像头如何供电啊?
新人不懂啊!

网友:
无需单独供电吧

网友:
和动力共电

楼主:
共用怎么连接那?

楼主:
轴距260的FPV电路怎么连接那?

网友A:
一般的摄像头靠图传或者osd供电  线路中红线为正极   分清电压   电压不同需要bec降压模块

网友:
这个长回复简直是碉堡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系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1、要充分熟悉不同天线的工作特性
    常见的棒状小天线的场强分布图类似 ...

感谢啊!!!太牛了

网友:
顺便也学习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摄像头靠图传或者osd供电  线路中红线为正极   分清电压   电压不同需要bec降压模块

电调给接收机的电压不是5V吗,我可不可以直接用电调给图传供电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给接收机的电压不是5V吗,我可不可以直接用电调给图传供电那

不行,目前市售的图传都得是12V。动力电接图传或者OSD,图传再接到摄像头。如果摄像头是5V的还要外加降压模块。

网友:
顶贴留名...........留着以后用

网友:
恩 好好学习了 我觉得400MW的图传我够用了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图传比其他部分复杂啊!接口各种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