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

楼主(2014-06-09):
普通四冲汽油机改成航模发动机要解决润滑问题 最后还是要烧混合汽油 但那样还不如直接上二冲 那不上二冲汽油机 改四冲肯定有它本身的优点 请各位大侠帮助解决小弟的疑惑 谢谢

网友:
玩四冲就是为了听声音

网友A:
做得好的话中告诉线性优于二冲,而且反正航空发动机不需要低速扭矩。

其实说到底,我还是支持听声音这个!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的话中告诉线性优于二冲,而且反正航空发动机不需要低速扭矩。

其实说到底,我还是支持听声音这个 ...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小时?

网友:
楼上说的对,基本都是为了要四冲发动机特有的声音及满足特别的喜好,四冲发动机带油底壳的不能倒飞,重量也大,不带油底壳的要烧混合油,而且功重比也不高,如果开发干式油底壳的复杂程度不是小发动机能解决的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