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JI NAZA LITE 接天地飞9通接收机的接线图

楼主(2014-06-09):
新手一枚,按照LITE说明书接PPM接收机的方法接完,通电接调参软件显示接收机链接错误,接收机选的是PPM, 怎么破  到底怎么接的  懂得人麻烦说下,谢谢了

网友:
天地飞选普通接收机啊

网友:
以后给这个机机穿一件滑翔翼,看起来像飞人

网友A:
哪来的大黄蜂啊?

网友B:
山寨大黄蜂哪里买

楼主:
谢谢了   12345678一个一个的插  然后选普通   麻痹  天地飞接收机不是标的PPM吗  为嘛点PPM就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大黄蜂啊?

定做的  ,全中国就这一架   600SF到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大黄蜂哪里买

你买不到,自己做吧。

网友C:
ppm不识别,pcms。。。我和你一样的配置。天热,电调上加个散热片。我拆的电脑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不识别,pcms。。。我和你一样的配置。天热,电调上加个散热片。我拆的电脑里的

也是天8X?  五个字  麻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不识别,pcms。。。我和你一样的配置。天热,电调上加个散热片。我拆的电脑里的

外面 上板就是金属的  导热很好了   里面有垫导热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面 上板就是金属的  导热很好了   里面有垫导热片。

我选的普通  算是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不到,自己做吧。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查一下泡泡老师的教学,都有的

网友:
不知道中士上面是什么级别啊?没有当过兵,不了解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