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折叠 携带 又整了个360轴距的机架

楼主(2014-06-09):
360可折叠机机 中心板最大尺寸100*250。不知道合理不?
为它安排的是APM飞控 放席梦思,机臂是2个1.5mm的机臂并在一起成3mm厚,不仅多安排了8个机臂准备炸了换还排上了2张席梦思。不知道能不能切割,有做这个的帮忙下不
(绿色为设备仓,红色为动力仓,黄色为机臂2片1.5mm并在一起成3mm厚的机臂(多做了2条机臂预防炸鸡),蓝色为2张席梦思,黑色为脚架)

网友A:
上几寸桨

网友:
又一个多轴即将横空出世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死跟!

网友B:
淘宝搜索斌斌加工玻纤的话一百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寸桨

半径10cm内的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斌斌加工玻纤的话一百以内

在他那切了几次了 不错

网友:
期待成品测试

网友C:
雕刻机肯定是切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肯定是切不了的。

请教,雕刻机为什么切不了呢。

网友:
工件排的太近了;至少要保持4毫米的空隙。

网友:
求席梦思的尺寸图啊,最近也在画机架。打算直接把席梦思画在板子上

楼主:
机架还在TB上切不知道重量。准备上2200的电池重177g或1550电池重130G、APM飞控重71G,还要上五金。重量就177+71+50+200(图传什么的留个富裕的重量)+4个电机重量+4个电调重量+机架重量,大概总重量应该在800G左右
桨只能上半径10CM以内的桨8寸的桨长度已经20cm了上不了,这规格好像只能上7寸的桨,要上啥规格的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