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最近有点不稳定,麻烦DJI技术来诊断下(问题解决)

楼主(2014-06-09):
WKM固件5.26 H4 680轴距,整机2.24KG,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都是150,方向感度140、垂直感度130,TM3508 kv580 1238。最近1、3号电机温度比2、4电机高,下降时飞机容易发生左旋,左旋时给油门,左旋加剧,必须方向修正才能制止。如果不修正容易炸鸡,有时候***上升也左(之前基本感度180还是有左旋现象)。。。。。今天飞了3次,好几次LED黄绿灯交替,校了好几次罗盘,最后指南针不报错了,可是左旋还是时有发生,电机座都是水平仪校平的。(再补充一点:遥控方向左转时,感觉很轻松,还有惯性,方向回中后飞机还会随惯性左转一些;右转是感觉比较吃力,松杆后飞机立即停止右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非常感谢太平洋先生以及其他模友和DJI技术的回复。根据太平洋的分析:估计问题出在电机,“突发性”的非打杆性左旋怀疑可能某个电机扛不住,为了验证电机,我把1、2和3、4电机对调,也就是原来逆时针转的电机改为顺时针,电调还是原来的分布1234号不变,经过一早的改造,中午试飞,奇迹发生了,“突发性”自旋消失,打杆方向轴左右自旋手感相同,再也没有之前的左旋飘,右旋吃力的现象,左右转现在效果一样。
但是还是不太明白的是,电机重新设置转向会发生如此之变化,大家共同来探讨。。。。。

网友A:
我的WKM今天下午飞行一直正常,在飞最后一块电的时候,也是出现了黄绿灯交替闪烁,重新校准了指南针正常了。查了DJI的WKM说明书,换绿交替闪烁是指南针数据异常,这个异常是如何产生的?是WKM本身的问题还是飞行环境有干扰。

网友:
感觉先找电机和电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电调是否有单独做校准? 挂负载和不挂负载表现是否一样?
适当调整一下垂直感度和航向角感度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否有单独做校准? 挂负载和不挂负载表现是否一样?
适当调整一下垂直感度和航向角感度看是否有改 ...

电调已经校准,现在挂负载起飞重量2.24kg,垂直感度从160调到现在的130,方向从原来的150调到现在的120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KM今天下午飞行一直正常,在飞最后一块电的时候,也是出现了黄绿灯交替闪烁,重新校准了指南针正常了 ...

应该是环境变化造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已经校准,现在挂负载起飞重量2.24kg,垂直感度从160调到现在的130,方向从原来的150调到现在的120还 ...

把负载拿掉,做好飞机平衡后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负载拿掉,做好飞机平衡后再试试看.

谢谢回复,负载就是一个H33D云台,也就200来克左右。您说的做好平衡指的是哪方面?我这起飞前重心很均匀,重心就在IMU位置。还有就是出现左旋一般是在飞行后半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环境变化造成.

明天飞行的时候我再观察看看,今天第一次飞行的时候已经重新校准了指南针,下午是在山区,是这个原因吗?问题是在同一个地点,前几个起落都正常啊!  这样重新校准后继续使用应该没啥大问题吧?难道我得换个地方就得校准一次?   谢谢技术的***回复!

网友C:
毫无疑问,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无疑问,电机出问题了。

你好,谢谢回复,突然向左旋的话,能否推断是那两个对角的电机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无疑问,电机出问题了。

明天试试把12,34电机调换一下看看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