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双推的疑问

楼主(2014-06-09):
昨晚把7075双推装上。发现尾桨0度时候,滑块太偏尾波箱了。致使左右行程相差太大。飞越的机子

网友:
一般都是稍偏波箱的,个人觉得55:45吧,你先飞起来看看效果怎样吧

网友:
只要飞起来,没有金鱼尾就行,无所谓

网友:
我的也一样,左右不对称的。

网友:
好像没多大影响,可以对称也可以稍偏没啥不好

网友A:
0度时左右对称的话,理论上右旋会没有左旋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0度时左右对称的话,理论上右旋会没有左旋爽快。

详细解释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度时左右对称的话,理论上右旋会没有左旋爽快。

3q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换亚拓h45183尾连杆完美解决~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的只要飞行正常。

网友(2014-07-10):
反转所需的推力本来就比正转的小,所以两边行程不对称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正反自选和锁尾不受影响就行了。强迫症的话,就换长点的尾轴吧。,那样中立点会有所外移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