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2W发射接近完美改装

楼主(2014-06-09):
废话少说上图!!

最中间 黄色在X宝上购买的 两W功放模块
是二点四G收发自动切换那种
基本参数:
输入  四-二十 dBm         (二十dbm是天七最大发射功率.  一百mw)
输出峰值功率 三十三dBm  (33 dbm  约等于二W)
花了一个晚上装上,调位置。改电源。天线馈线。等

由于发射功率提升到二W所以原来的  三db小天线已经不能再用。
所以换上  九db  四十cm长的高增益天线。

改装最重要的是效果,嘿嘿!!!!

这个图是改装前的瀑布图。
不懂瀑布图的可以去百度。图上有个”几“字。
高度就代表发射功率。参考值是-八十dbm。
图上的峰值最大处接近-六十dbm。
刚刚是20dbm左右,也就是官方给出的二十db(约一百毫瓦功率)

这个图是改装后的瀑布图。
参考还是  -八十dbm
可以在图上很清晰的看到峰值接近 -四十dbm
也就是约三十三dbm的发射功率。(约两瓦)
等周末去野外实测一下效果哈哈。

改装后电流剧增。遥控工作电流达 五百ma  二AH的控电理论上只能用四小时咯

最后吐槽一下,发帖居然数字个数不能超过  二十个   让我这么多参数情何以堪????

最后给各位小白补充一点常识

电磁波波长由高至低分别为:
无线电波:三千米~三百微米   (七十二M的天八 波长是四点一七米     属于无线电波的中短波)
微波    :一百毫米~一百厘米  (二点四G的天七 波长是十二点五厘米  属于无线电波中的  微波)
红外线 :三百微米~零点七五微
可见光 :零点七微米~零点四微米
紫外线 :零点四微米~十纳米
X射线  :十纳米~零点一纳米
γ射线 :零点一纳米~一皮米
高能射线:小于一皮米
传真(电视)用的波长是三至六米
雷达用的波长在3米到几毫米。

电磁波与某些人宣扬的X射线辐射差了去了。
电磁波的长度在厘米级别。只会被尺寸大于厘米级别的物体吸收。 X射线是纳米级别的波,所以很容易被细胞DNA等小分子物体吸收导致其变性。

电磁波真正理解了才能驾驭它。

网友A:
电脑软件可以测试2.4G?还是楼主接了什么外设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软件可以测试2.4G?还是楼主接了什么外设仪器?

当然是外设

网友B:
2W,手持会烤焦吗

网友:
专业,不一般的玩家,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不懂 想学

网友:
技术贴顶之

网友C:
每天給自己照 x 光,每天給自己強幅射.

网友D:
有点怀念我以前的2W功放和天7了。上了433才知道自己是瞎折腾。

网友E:
每次一说功放怎么都有人扯到健康问题……楼主的测试设备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怀念我以前的2W功放和天7了。上了433才知道自己是瞎折腾。

为什么这么说呢?433没有功放好吗?现在用什么控配433?433是哪款?

网友:
建议可双功率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給自己照 x 光,每天給自己強幅射.

不懂在这里瞎嚷嚷

电磁波振动频率由高至低分别为:
伽马射线、 X射线、 紫外线 、可见光、 红外线、 太赫兹辐射、微波、无线电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强的功率贴近人体,对健康不好的

冒昧问一句,楼主有孩子了嘛?注意防护措施你懂的

电磁波振动频率由高至低分别为:
伽马射线、 X射线、 紫外线 、可见光、 红外线、 太赫兹辐射、微波、无线电波
在空气中充斥着千千万万你看不见的电磁波。
要是这点功率就出问题。
那可见光的频率更高,是不是可见光照一下,按照你的理论,某些人就断子绝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W,手持会烤焦吗

不会 只是电池消耗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一说功放怎么都有人扯到健康问题……楼主的测试设备很专业!

因为人家不懂所以他们害怕

网友G:
哥,说这么专业,叫我们情何以堪啊。不懂,只是,一般也不会把2W 的拿在手中。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室外测距报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说这么专业,叫我们情何以堪啊。不懂,只是,一般也不会把2W 的拿在手中。

手持对讲机有10W你知道吗????
车载的有50W
雷达有3000W
是不是雷达扫一下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对讲机有10W你知道吗????
车载的有50W
雷达有3000W

ls的,大功率雷达确实对身体有危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在这里瞎嚷嚷

电磁波振动频率由高至低分别为:

樓主自己都會講"电磁波振动频率由高至低分别为:............."你講係頻率,我講係發射電場強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持对讲机有10W你知道吗????
车载的有50W
雷达有3000W

手台有10W 的,但是,貌似是违法的。没记错,手台规定最大可以验机年审的只是5W 的。之所以不能10W 手台,肯定有他道理的。我的摩托罗拉 车台是40W 的。但是,我不会那么蠢,拿在手上吧。天线设在车外。

网友H:
摩托罗拉 手持机多的是5w的,有问题吗?

网友:
不懂也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一说功放怎么都有人扯到健康问题……楼主的测试设备很专业!

影响肯定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时间短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短时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连续一天在飞呀飞,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你敏感了。这比你手机放在口袋里影响小多了--手机是2W峰值哦,而且是间隔与基地联系的。只有经常笼罩在大功率百W级 KW级的值班员这些或者维修师有影响。我们平常想飞2W的都不容易,何况这标记2W的实际输出有可能不到2W。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台有10W 的,但是,貌似是违法的。没记错,手台规定最大可以验机年审的只是5W 的。之所以不能10W 手台 ...

专牛角尖,你怎么能学到东西。你每天打电话的手机通过AGC控制后功率在0.5到2W,变化。注意这里指的是微波信号发射功率,你还不是贴着耳朵打电话?人家一个控拿到手上,你贴着脑袋你还说人家有害?怎么  不服?频率不同?1900M和2.4你认为对人体伤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摩托罗拉 手持机多的是5w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

网友:
楼主电脑上的软件是什么,用的什么外设?

网友:
不错,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改装之后距离有多远

网友:
是用来飞多轴的吧,我飞直升机的,,,用不着哈哈

网友(2014-07-3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加大遥控距离的吗?

网友I(2014-10-04):
测试结果咋样?多远?为下文了

网友J:
瀛︿範瀛︿範鍚

网友K: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外扩设备,把2.4G接入电脑里的,我也想入手一只?

网友L:
恩 楼主应该试验一下 原来100mw 2.5dbi 天线换成 9dbi 这个拉锯是不是可以了 没有必要加功放了
其他都没事 主要是 电池比较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