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250和350之类的小4轴求配置表

楼主(2014-06-09):
大家好,最近很有兴趣想装个小4轴玩玩,之前一直都是玩XA650机架的4轴现在想玩下FPV穿越,求配置  如电调  电机  浆   机架,性价比高的  飞控我用NAZA  不带GPS电池用2200MAH的3S的,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dji f330机架,好赢20a电调,朗宇x2208-15 *kv1260 仿apc尼农桨,mwc se 2.5 天地飞2.4g 接收

网友:
能上蓝牙调参,能上i2c gps

网友A:
对了8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8045桨

谢了,我查下那个是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查下那个是什么飞控

multiwii飞控

网友B:
ld power 仿大疆2212自锁电机,电机,大疆1038自锁桨,电调随便20安的,飞控可以试试APM。用3s5000电,随便20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d power 仿大疆2212自锁电机,电机,大疆1038自锁桨,电调随便20安的,飞控可以试试APM。用3s5000电,随便 ...

DJI好像没有10寸的自锁桨吧

网友:
也在考虑同求

网友:
2208有点重吧,2206其实挺好,再有10多A的电调足以,我也有这个想法,至今潜水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了8045桨

8045表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好像没有10寸的自锁桨吧

不好意思,打错了,不是自锁,是方孔配合自锁电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45表示什么?

8045是桨的尺寸,8寸长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电机  浆   机架的搭配,机架偏向于250的,大家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电机  浆   机架的搭配,机架偏向于250的,大家看看

250机架用5-6寸桨,电机1804-2206 kv 2000左右
350的就8寸桨,2206-2212 kv 1000-150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机架用5-6寸桨,电机1804-2206 kv 2000左右
350的就8寸桨,2206-2212 kv 1000-1500都可以。

用2200的电池能大概能飞多久样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200的电池能大概能飞多久样子呢

都是在6-1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