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电调用90A小吗?

楼主(2014-06-09):
KDS5.5电调用90A小吗?
谢谢!

网友A:
木有5.5,只有X5,用的100A。身边模友有用Castle Talon 90A飞X5的,说的还是稍小了点。建议100A。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B:
买个铂金V3 100就行了,飞的不暴力的话,90A肯定够了,亚托550就配的90A

网友C:
为什么厂家建议12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厂家建议120A
这是一步到位的配法,为暴力留足了富裕量,实际120A用12s的在700上都是标配。120A正常时配600暴力,700一般暴力的。700暴力配160A,超级暴力配200A的。550配100A是足够的,90A也是可以飞的,不要过分暴力,注意螺距控制。

网友E:
肯定可以飞的,如果买凤凰90A的话,真不如买100AV3了。楼主考虑下。

网友F:
不多说,好硬v3 100a,绝对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