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玩fpv 差点螺旋炸鸡

楼主(2014-06-09):
  飞机在爬升到250米后用了定高定向模式(感度忘调了一直在100 左右有点抖) 飞到大概1.2公里的时候失控自动返航 视频中8分钟处出现了 失速螺旋 当时确实给吓大 几秒后加大油门终于可以平飞(其他都没动 单单加大油门 平衡模式)应该怎么避免失速螺旋  知道的教一下小弟

楼主:
   入魔已好几年了 一直在视距内玩。两个月前开始筹备FPV计划,经过不断的摸索和论坛潜水,昨日成功首飞了FPV (虽然差点炸鸡

楼主:
设备如下:天地飞 7
              冲浪者x1 白板机
               XXD2212 kv2200
               中威特 30a 电调
               6*3桨
               UBEC 5V 3A
               非凡F2飞控

楼主:
5.8G 600MW 图传
               5.8G 三四叶草天线
               7寸高清显示器
               96650方案行车记录仪

楼主:
新人发帖 限制太多了 发个帖真不易

网友:
这么稳的机型会失速螺旋?

网友A:
一看就是看飞机着陆的,没有看屏着陆。

网友B:
....这飞机也螺旋?重心不对么

网友:
失速是由于速度太低造成的,所以加大油门,获得一定速度后再平衡模式,飞控自动拉平。避免失速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保持油门,速度不要太低

网友:
迈出了第一步十分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看飞机着陆的,没有看屏着陆。

第一次玩fpv确实不习惯,

网友C:
从声音上判断,7分半钟开始模型有点左右摇摆,7分40秒开始盘旋,然后突然从50秒开始楼主大幅降低了油门。估计是因为盘旋过程中速度突然降低导致了失速。冲浪者很好飞的。一般不会失速螺旋。注意速度把握,避免突然加速或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也螺旋?重心不对么

机头有点重 只是一点点,这是螺旋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声音上判断,7分半钟开始模型有点左右摇摆,7分40秒开始盘旋,然后突然从50秒开始楼主大幅降低了油门。估 ...

刚玩 有很多还不懂把握的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D:
不错  学习中   最近正准备入FPV  目前有载机了  选定的是冲浪者1.4M    遥控是天地飞8   电池用的4000MAH的巴毅   电机选的是朗宇2216  KV2400  螺旋桨配6*4   练习了1个月视距内起飞 降落已经不成问题了  接下来准备FPV

网友:
想请教各位:计划图传准备用罗美1W的1.2G    飞控准备用U2    摄像头准备用鹰眼    增程用433    平板天线ATT   目前还没有想好天线选三叶、四叶还是全向天线,屏幕也没选定  OSD也没选定   想问问行家:这个配置怎么样   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没有选好的配件用什么好呢  为什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玩 有很多还不懂把握的  以后会注意的

遥控技术已经很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  学习中   最近正准备入FPV  目前有载机了  选定的是冲浪者1.4M    遥控是天地飞8   电池用的4000MAH ...

电机KV太高了。。。。。。。。建议改成2212 KV1400配8060桨

网友F:
我以为只有天行者会时速

网友:
油门减小后赶上一阵逆风,打副翼转向就螺旋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5.8G 600MW 图传
               5.8G 三四叶草天线
               7寸高清显示器

用功放还是433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学习中   最近正准备入FPV  目前有载机了  选定的是冲浪者1.4M    遥控是天地飞8   电池用的4000MAH ...

我准备2216   1400    电池5200或2200+2200

网友H:
飞那么远,能看见飞机吗?顶顶顶

网友:
头重一点,怎么都不会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功放还是433增程?

天7 没有用功放  原装没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那么远,能看见飞机吗?顶顶顶

有图传的 可以实时查看飞行

网友:
学习中  我也是才入FP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KV太高了。。。。。。。。建议改成2212 KV1400配8060桨

给你说等你飞得非常熟练在买AAT这些东西,现在一点用都没有包括433。等你飞熟练在考虑,我和你一样一开始买了一大堆这些东西,结果fpv都没飞熟练更本用不上,还给自己增加负担

网友I:
最远多远试过吗?

网友:
冲浪者只要重心没问题,失速之后,都是头往下栽, 只要有高度,往下栽一下,就能恢复速度,恢复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远多远试过吗?

天7在1.2公里失去控制

网友:
首飞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
想知道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详细资料,哪买的?
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上的天线叫什么?哪买的?效果好不?
地面录像了吗?

楼主:
接收 4叶 发射 3叶  减少死角
联咏NT96650/0330超强夜视王联咏高清夜视行车记录仪 实际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只有天行者会时速

为什么?天行者电调不给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 4叶 发射 3叶  减少死角
联咏NT96650/0330超强夜视王联咏高清夜视行车记录仪 实际效果要好得多

行车记录仪多重?

楼主:
70克 我还把显示屏 喇叭 led灯 给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克 我还把显示屏 喇叭 led灯 给拆了

地面没有录像吧?就是录显示上的显示的内容,带OSD界面的。

楼主:
地面录制画质太差就没考虑 直接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