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舵机与接收器的连接

楼主(2014-06-09):
这些插头有没有正反,四个
舵机
应该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你的少尉是怎么来的,自己多潜水学习吧。

网友B:
这号也能买吗

网友C:
一個一個試,自摸.

网友D:
浅颜色线为正极,深色线负极-信号线-绝对新手说错勿怪!

网友E:
看控说明书啊,电调插3通道,有正负极的

网友F:
顶!然后直接晕倒!

网友G:
电调与接收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