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E300+9寸桨,用4S电池稳定吗?

楼主(2014-06-09):
请教F550+E300+9寸桨,用4S电池稳定吗?
3S和4S用起来什么区别?
对无刷云台稳定性有没影响?

网友A:
E300的是多少KV的?
精灵电机上面有写这4S用8寸,3S用10寸
我试过精灵4S用8寸,续航完全不行

网友:
3s的 飞行只有10分钟

网友B:
我F550+E300 , 空机 3S5000悬停16左右分钟,4S5000悬停20分钟左右

网友:
挂云台+狗+图传 ,分别是12,16分左右。3S,4S都很稳定。

网友C:
我的F550 E300 4S5200电池 图传、狗思、狗3。 飞行至3.7V 8分钟。非常稳。

网友D:
我用E300 +狗云台+图传+5000 3S电池,一起1.3KG 这个机子总续航是18分钟,但飞到12分钟半油门就定不住高了,下来摸电机发烫,不知你们的机子飞完后电机温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00的是多少KV的?
精灵电机上面有写这4S用8寸,3S用10寸
我试过精灵4S用8寸,续航完全不行

上9443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F550 E300 4S5200电池 图传、狗思、狗3。 飞行至3.7V 8分钟。非常稳。

我跟你的时间一样,兄弟,云台怎么挂得?

网友:
今天换了4s5200自组电池 空机留空16分钟 测试了 2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的时间一样,兄弟,云台怎么挂得?

中心板钻孔用挂载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112&extra=

网友:
我飛金刚450.飛行時間約8分鐘,但發現馬逹温度有70度以上,正常嗎?
我的配置如下
4合1 hobbywing電變
E300馬逹
4s 5000 電
Gopro + 雲台

谢谢分享交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F550 E300 4S5200电池 图传、狗思、狗3。 飞行至3.7V 8分钟。非常稳。

師兄請問桨呎吋?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師兄請問桨呎吋? 謝謝

E300 自带9寸自紧桨,和精灵2桨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E300 自带9寸自紧桨,和精灵2桨一样。

但不知為什麼,馬達温度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但不知為什麼,馬達温度很高。

E300动力吗?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E300动力吗?起飞重量是多少?

對,是E300,重量约1900g

网友:
E300动力单轴拉力300克*6轴=1800克。差不多啊。

网友G(2014-10-11):
引用 网友D:
我用E300 +狗云台+图传+5000 3S电池,一起1.3KG 这个机子总续航是18分钟,但飞到12分钟半油门就定不住高了 ...

我的和你一样,我换成4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3s电用到一半就拉不起来了,没力。换4s就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和你一样,我换成4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3s电用到一半就拉不起来了,没力。换4s就好好的

我换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
换的什么电调啊?换了电调后,3s电池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吗?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B:
我F550+E300 , 空机 3S5000悬停16左右分钟,4S5000悬停20分钟左右

留空时间怎么长,用什么桨?都是2212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F550+E300 , 空机 3S5000悬停16左右分钟,4S5000悬停20分钟左右

怎么你的六轴能留空时间怎么就 3S5000 都有16Min 究竟怎么弄。我怎么也过不了8分钟,我也是E300 用9443桨,你是用什么桨。什么电压下降?下降回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和你一样,我换成4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3s电用到一半就拉不起来了,没力。换4s就好好的

E300 用4S 会不会烧和发热 另外用4S 电机温度如何?还是用9443桨么

网友H:
没问题,E300六轴4s4000带狗飞10分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问题,E300六轴4s4000带狗飞10分钟

起飞重量多少?4S 也是用9443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起飞重量多少?4S 也是用9443桨?

2.25KG,9443

网友:
上,4s电池有多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用E300 +狗云台+图传+5000 3S电池,一起1.3KG 这个机子总续航是18分钟,但飞到12分钟半油门就定不住高了 ...

怎么做到这么轻,我光机架,e300,飞控就1.2kg,加上电池就1.5kg了。都不敢挂云台了。E300六轴只有1.8kg的推荐起飞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怎么做到这么轻,我光机架,e300,飞控就1.2kg,加上电池就1.5kg了。都不敢挂云台了。E300六轴只有1.8kg ...

云台 电调 机架  电池 都用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云台 电调 机架  电池 都用轻的

详细说说呗?

网友D:
机架160克左右,XA双轴云台+狗3+=190克左右  电池 KBM 3S 5400mah 300克左右 电调乐天 10A 4个32克左右,图传200mw  12克左右,电机和飞控看你用什么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机架160克左右,XA双轴云台+狗3+=190克左右  电池 KBM 3S 5400mah 300克左右 电调乐天 10A 4个32克左右, ...

550机架有这么轻的么?一般550机架不都是400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550机架有这么轻的么?一般550机架不都是400多么……

我用360机架,TB搜索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