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牛版涂装大J10,选个黄道吉日准备首飞。

楼主(2014-06-09):
大J10不晓得是不是厂家的混控板坏了,今天在加调试的时候,突然全机舵机好像中风一下,不停的抖动,我打控也没反应,不停的***抖动。最后我把电池拔掉才停下来,然后又接通电源,飞机却好好的,也不抖了。搞的很郁闷。。上次的j10最后一次炸机我怀疑就是抖舵导致的。但由于在天上飞着,也不确定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兄弟你到底整了多少架歼十啊,有一个中队了吧

网友:
祝贺LZ,这JJ我现正服役的都是第4架了,很喜欢这JJ。飞着有点意思。祝LZ爽飞。

网友:
飞机漂亮,祝爽飞。

楼主:
我就两个J10。。神奇的J10很多。

楼主:
厂家给的建议是副翼调整到65左右,升降没说,上次炸机,6S 65C的电池直接开花。电调和涵道都被甩出来了。电调是用扎带扎在木片上的,木片都啦断了。电调的三根线拉断两根,两个35V 470UF的小电容也坏了。。我换成了50V 1000FU的电容。

网友A:
那个用黑色热缩管 套着的混控板(舵机延时器),很容易内部短路, 我的舵机就发生过这个问题,你检查下呢。这情况要剪开黑色热缩管,你才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黑色热缩管 套着的混控板(舵机延时器),很容易内部短路, 我的舵机就发生过这个问题,你检查下呢。 ...

我的混控板是用透明的热缩套。外表看起来是没什么,你也出现过舵机抖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混控板是用透明的热缩套。外表看起来是没什么,你也出现过舵机抖的情况吗?

有抖舵,后来发现是混控板短路了,重新焊接后就好了,再没抖过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的低音炮的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你的低音炮的位置不对

....这都看出来了,因为实在是没地方放。放桌子上影响投影,放的远了,线露出来太难看。所以只有放那个位置了。

网友:
红牛的色暗了点

楼主:
哎,打印店给我搞错材质了,打印出来透明度太高了。扔了太可惜,就凑合贴上了

网友C:
楼主快有小宝宝了,恭喜下。

抓紧玩吧,有了小宝宝就要开始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快有小宝宝了,恭喜下。

抓紧玩吧,有了小宝宝就要开始忙了。

下个月孩子就出生了。本来打算让孩子入魔,未来都规划好了。可惜是个女孩,我的规划瞬间破灭。

网友:
楼主的家庭影院也很霸气

网友:
漂亮的鸡鸡。祝爽飞

网友D:
红牛标志应该用广告的割字纸来做,颜色鲜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