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甩尾巴90度求解

楼主(2014-06-09):
凤凰35A 2520  尾舵8910   k8   定速设3000 3200 悬停猛推螺距直接甩90度…为哪般…

网友:
提高感度,减小螺距

楼主:
感度70   螺距12.5 也合理啊

网友:
电话沟通打字5iMX 我爱模型太累13899814003,接通后报上大名

网友:
70感度小了吧,加,一直加到抽为止,螺距合适的。

网友:
螺距尾舵的混控加大.如果是vbar就增加扭矩补偿28加到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70   螺距12.5 也合理啊

感度70还合理?搞到90或更高,如果有金鱼就说明你机子震动大。

网友:
学习了,话说LZ先把35换掉吧,35喂2520喂不饱,是否也有可能瞬间补转不够?

楼主:
35A是准备换了

网友:
悬停模式不是定速 只是曲线   排除螺距过大  尾舵不够力  尾不顺滑等因素之外
那很可能是你曲线设置的转速波动太大造成的

锁不锁死  关键是切3D后再看

网友A:
尾舵机舵片球头孔位请安装在10~11mm左右。
Futaba遥控器,尾舵感度约35~40%。

没说什么陀螺仪,无法建议

楼主:
陀螺仪 最早400多元k8  悬停时定速 3200转 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舵片球头孔位请安装在10~11mm左右。
Futaba遥控器,尾舵感度约35~40%。

求解啊  而且这天一热了 35A 连飞第二电 空中保护……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