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遥控器里的这条线叫什么线?

楼主(2014-06-09):
一头摔坏了,现在准备自己焊好他,却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部件,求教!上图
一个头是这种要插的

另外一个是这种要焊的线头
顺带问下,第二张图那个红色的,连着遥控器外面的拨杆开关什么部件?

网友A:
你这是叫我们猜吗?告诉型号或贴个全图。

网友:
你好,一个叫接插件,另一个叫拨动开关或者钮子开关(有3档,2档、6头,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叫我们猜吗?告诉型号或贴个全图。

小机6050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插座了,直接焊接到主板上,比插头稳妥。
厂家用插座是为了机械化生产提高装配效率,多一个插头多一份 ...

您的意思就是,直接买一条两头都没有插头的线,直接焊到主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用原来的线把插头去掉就行啦

焊接工具是小烙铁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功率35w的比较好,功率小的话焊接负极有压力

买了个60瓦的~~

网友:
楼主 打破沙锅问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