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岱北极星重心问题

楼主(2014-06-09):
蓝岱的北极星,3S2200电池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定到电池仓头吗?会不会有点头轻呢?还有就是原厂给的那个下面的水盒 不用是不是也没事

网友:
我做过一架,重心应该在水机船底断阶的位置,至于水盒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一架在服役,重心在原断阶后10公分。自制水舵,感觉是改好了。

网友:
请问:北极星能关动力滑翔吗

网友A:
断阶需加接,可无动力滑翔。

网友(2014-07-16):
北极星能关动力滑翔吗

网友:
下面那个膠盒是保護機身的沒沫層  可在海灘的沙地上或草上降落滑行

网友:
水机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阶需加接,可无动力滑翔。

问蓝岱北极星断阶需加长多少合适?加长后重心在新断阶处?谢谢!

网友:
水机船底断阶

网友(2014-11-28):
兩款北極星比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