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输出的电调控制信号不同步

楼主(2014-06-09):
如图这种情况什么原因?我不接电调电机,只有飞控,遥控解锁后,加油门,飞控输出的电调控制信号不同步,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了,新手,折腾好几天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不平衡造成的吧,关键是飞起来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造成的吧,关键是飞起来稳定不。

目前就没飞起来过,起飞时,一面先起来,然后整个四轴就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造成的吧,关键是飞起来稳定不。

没有飞起来过,直接加油门,一个电机太快,然后就侧翻,无法起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造成的吧,关键是飞起来稳定不。

看论坛帖子我觉得可能是某个传感器不对?我加一点油门后,左上和右下电调信号比较稳定,左下电调信号会自己慢慢增加一些,然后才稳定,还有就是我晃动机架,感觉电调信号反应不是很灵敏,这个跟pid有关?

网友B:
上一下机体的图,还有把GUI全部内容截屏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下机体的图,还有把GUI全部内容截屏发一下看看

这个是整体图,油门加到最大,还有这会测得时候我没接电调电机,我觉得应该主要是飞控的问题吧

网友:
静态电机值不平均是正常不用理会。起飞就翻最有可能是桨序或舵机方向不正确,再来是油门整体没有校正,最后可能是电调问题。Pitch 的D 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整体图,油门加到最大,还有这会测得时候我没接电调电机,我觉得应该主要是飞控的问题吧

来 ...

你没开自稳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整体图,油门加到最大,还有这会测得时候我没接电调电机,我觉得应该主要是飞控的问题吧

来 ...

你看到了图中,ACC,BARO,那些选项右侧的方框没?要选的。

你买MWC时没问老板要说明吗?

把ACC,右边三个全点亮。

再解锁,看油门值变化不。

不点亮ACC,就是全手动模式

网友A:
ACC好像是自稳,
BARO是气压计定高,
MAG是磁阻定向。
还有,你调了油门曲线?
我记的不是直线吗?
我好久没用MWC了,
传感器数据似乎是正确的,
你先加速度,磁阻都校准下,
打开ACC,再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了图中,ACC,BARO,那些选项右侧的方框没?要选的。

你买MWC时没问老板要说明吗?

昨天看有个说明好像是说要开ACC的三个,BARO的也要全开?我飞控是在坛子里买的,不是淘宝买的,所以只能自己慢慢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有个说明好像是说要开ACC的三个,BARO的也要全开?我飞控是在坛子里买的,不是淘宝买的,所以只能 ...

BARO不开,
定高用的,

你可以用个开关控制,不过先飞起来再说吧。
只把ACC三个点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好像是自稳,
BARO是气压计定高,
MAG是磁阻定向。

遥控的油门曲线是默认的,没改。昨晚就没在飞,只连电脑调了一下,没啥改善。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不知道对不对,那四个飞控输出的电调信号,放在平地静态就不对,加上电调电机还会有改善吗。试飞了几次都是一面先离地,然后再加油门就侧反,感觉电机轴都有点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的油门曲线是默认的,没改。昨晚就没在飞,只连电脑调了一下,没啥改善。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不知 ...

这个肯定不是默认设置,默认设置油门是线性正比的,RC比例是指数的。你现在刚好不对,油门非线性,RC变成了斜率很低的线性。你重刷一下固件,然后RESET。如果是MWC2.3版本,记得开Horizon,其他的暂时先不开也问题不大。

网友:
还有,2.1版本的固件已经基本过时了,就算不用2.3也至少是2.2。2.2开始就没有ACC这个选项了,直接是Angle模式,2.3连Angle都快要淘汰了,用的是Horizon

网友:
其实差不太多就没事,不过你的除了油门的三个通道最好设置1500附近,,别超过5的偏差.并且保持一致..不然会出现输出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飞起来过,直接加油门,一个电机太快,然后就侧翻,无法起飞呀

侧翻有很多情况..电机转向,浆的安装..不一定是飞控造成..你最好把四轴照片也发上来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这摔的太快了。。。

你有航模经验吗?

木有经验呀,最近才开始玩,所以很多不懂得,周围朋友也没人玩,一个人有时候有点问题也不好解决,只能求助论坛,中午可能太心急了吧,简单调了一下,就上电,不小心油门加大还是一边先起来,装到墙上,侧反了,我觉得电机轴这几天都让我摔得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刷的2.1版本,主要是因为我刷2.3版本总是读不出数据,可能是串口问题吧,中午刷上2.3了,等晚上回 ...

嘶,这个解释很麻烦,

以前学校时也和你一样的情景,你确认你的MWC解锁了传感器?

http://www.xplong.com/mwc/

按这个教程弄下试试。

能解锁就不用调那个最小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应该没有,不过我觉得我找到原因了,上午爵爷看了帖子给打过电话来,详细给讲了一下要注意的问题,然 ...

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嗯,解决了,晚上一直再试,最后终于离地了虽然只有不到1米,现在有问题是发现遥控会失控,一晚上有过2次,接收机灯再闪,电机还在转,都不知道改怎么办了,还好转了一会自己停了,接收机与遥控又连上,这是遥控问题还是有干扰呀?遥控Devo7E,接收机rx601。第二个问题就是桨,因为用的桨不是一次买的,可能就有点不匹配吧,开始还是有点一边先离地的现象,开始以为是电机的问题,后来更换桨到相对方向,另一边开始先离地,这才怀疑的桨的问题,更换桨,加油门,离地,因为在家里,地方太小不敢再飞,拿到楼下,感觉都是油门加到快到头才起飞,这个正常?起飞后好像会自己往一个方向飞,这个是什么问题?写的有点乱,还请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前后的电机都是往内侧转的..然后浆也按照转向安装,保证每个电机的风都是向下吹的..电调要统一校准油 ...

爵爷,晚上飞起来了,还得感谢你了!现在有点问题就是我都要油门加到快最大的时候才能离地,而且好像也飞不高。另一个问题就是离地后会自己往一个方向飞,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爵爷,晚上飞起来了,还得感谢你了!现在有点问题就是我都要油门加到快最大的时候才能离地,而且好像也飞 ...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飘很正常,只要飘的不是特厉害。不行重新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飘很正常,只要飘的不是特厉害。不行重新水平校准

电池没电?遥控里面显示是有电的,不过我用的是镍铬电池,是不是不太好?还有就是今天看论坛有网友说新手不推荐开启horizon模式,我开启了是不是应该关掉

网友C:
horizon确实不是和新手...至于油门的问题..要么是你油门曲线..要么是你电池动力配置不合理..要么就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rizon确实不是和新手...至于油门的问题..要么是你油门曲线..要么是你电池动力配置不合理..要么就是电池没 ...

可能电池没电了吧?那会bb响显示电压是3.8,等下午再试试,谢谢爵爷耐心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解决了,晚上一直再试,最后终于离地了虽然只有不到1米,现在有问题是发现遥控会失控,一晚上有过2次 ...

跑偏问题可能是姿态水平仪没有校准,用水平尺检测放平了以后在GUI里点击以下Calibrate ACC,看到蓝色线出现负脉冲然后归为512就行了。起飞油门太大是个问题,电调行程校准一下试试。一般来说轻载的话50%油门肯定离地了。桨如果有条件的话一起换掉一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偏问题可能是姿态水平仪没有校准,用水平尺检测放平了以后在GUI里点击以下Calibrate ACC,看到蓝色线 ...

嗯,好的,等试试,小区里到处是车,都没地方飞,刚刚试了一下,已经能平稳飞起来,就是地方太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没电?遥控里面显示是有电的,不过我用的是镍铬电池,是不是不太好?还有就是今天看论坛有网友说新手 ...

Horizon是Angle和Acro的结合,满舵的时候自动切入特技模式,小舵量的时候维持自稳。如果是Angle就是传统自稳模式,无条件自稳,即使满舵也没法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rizon是Angle和Acro的结合,满舵的时候自动切入特技模式,小舵量的时候维持自稳。如果是Angle就是传 ...

哦哦,那我现在还是不开horizon了吧,貌似现在连方向都不是很好掌握呢,等有机会找个空旷的地方熟练了再开horizon吧,还有就是是不是有必要开启无头模式呀?那样是不是能更好控制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我现在还是不开horizon了吧,貌似现在连方向都不是很好掌握呢,等有机会找个空旷的地方熟练了再 ...

调试阶段先别开无头,因为很可能磁罗盘不准的。先对尾悬停飞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阶段先别开无头,因为很可能磁罗盘不准的。先对尾悬停飞一段时间。

恩,好的,还有不知道小威老师了解mwc与gps的连接调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还有不知道小威老师了解mwc与gps的连接调试吗?

你的MWC是什么板子?如果是Mega之类的可以直接用串口GPS,如果是SE就得用专门的I2C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WC是什么板子?如果是Mega之类的可以直接用串口GPS,如果是SE就得用专门的I2C转接板。

se的,这已经有iic转接板,看论坛上关于mwc接gps的教程不是很多,找到一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677还7是蛮详细的,不过不是很懂,在mwc程序里面只开启 //#define I2C_GPS这一行?波特率不用改?我试了一下,在gui里面会提示iic error 3,而且gps那部分没有反应,这个必须到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se的,这已经有iic转接板,看论坛上关于mwc接gps的教程不是很多,找到一篇, http://bbs.5imx.com/bbs/fo ...

不是的,导航板也要刷专门的固件,而且导航板里开启的GPS协议要和主控里开启的协议一致。波特率的话由导航板决定,跟主控里的串口波特率无关。只要确定GPS的波特率和导航板的波特率匹配就行了。导航板和主控通讯使用I2C总线的。测试的话确实要到室外。还有最好用u-center软件刷一下GPS模块,改到5Hz刷新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导航板也要刷专门的固件,而且导航板里开启的GPS协议要和主控里开启的协议一致。波特率的话由导 ...

恩,导航板我刷过程序了,在导航板里开启#define UBLOX             那在飞控程序里是不是也语言把开启它呢?还有那个5hz刷新率可能我没设置吧,等明天有时间我再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导航板我刷过程序了,在导航板里开启#define UBLOX             那在飞控程序里是不是也语言把开启它 ...

对的,主控里也要Define Ublox,但是还是要在GPS模块里设置一下输出语句是Ublox,如果不设置的话默认是NMEA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主控里也要Define Ublox,但是还是要在GPS模块里设置一下输出语句是Ublox,如果不设置的话默认是 ...

改了一下,gui里面还是没有反应呢?就算是在室内gps那块是不是也应该有数据呢?拿着电脑去室外也不方便,要不等明天接蓝牙模块去室外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一下,gui里面还是没有反应呢?就算是在室内gps那块是不是也应该有数据呢?拿着电脑去室外也不方便, ...

UBLOX语句应该是要用U-center刷一下的,没刷过的话建议你还是用NMEA协议吧。GPS模块有没有搜星指示灯?如果有的话亮起了表示有搜到星,但是MWC定位需要5颗及以上星才会生效,搜星成功情况下导航板应该看到LED间歇性频闪,频闪次数+3就是星数。如果协议错误或者搜不到星就是1Hz慢闪。可以先看一下各个模块的灯光指示,不用急着调GUI。当然最好是到空旷的室外直接调。

网友:
和我的毛病一样  留个记号  我也调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LOX语句应该是要用U-center刷一下的,没刷过的话建议你还是用NMEA协议吧。GPS模块有没有搜星指示灯? ...

有点乱,还是从头说吧,我gps模块,用u-center里的message view需要设置prt里的波特率,还有rate设置为5hz,还需要设置其他的?怎么设置输出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乱,还是从头说吧,我gps模块,用u-center里的message view需要设置prt里的波特率,还有rate设置为5h ...

按F9进入messages,找到UBX,CFG,PRT子菜单,将Protocol out改为UBX,就是Ublox协议。我自己没有验证过UBlox协议可行性,因为我自己用的是NMEA好好的所以就懒得刷了。还有可以把TP子菜单下面的数值改一改,可以把搜星灯的闪烁频率和周期调整到自己喜欢的闪烁模式,这一改也可以用来验证一下GPS模块刷写是否成功。刷完以后要记得点Send,然后在主界面菜单栏Receiver-Actions点击Save Config。
GPS模块的波特率要和导航板的波特率一致,导航板的协议要和GPS一致,也要和主控一致。完了以后上电调试,搜到星以后应该看到GUI里罗盘圈高频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F9进入messages,找到UBX,CFG,PRT子菜单,将Protocol out改为UBX,就是Ublox协议。我自己没有验证过U ...

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改输出协议?等明天晚上我试试,最近比较忙,都没功夫调四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是neo 6m gps模块。是不是只能设置ublox协议还是说也可以设置为说nmea协议和ublox都可以,只是自己设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改输出协议?等明天晚上我试试,最近比较忙,都没功夫调四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 ...

NMEA是国际通用的协议,99%的GPS都支持。UBlox是U公司自己的二进制协议。两个都能用的。Neo 6M默认是输出NME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EA是国际通用的协议,99%的GPS都支持。UBlox是U公司自己的二进制协议。两个都能用的。Neo 6M默认是输 ...

哦哦,那意识是我也可以设置为nmea了?就是在程序里也是相应更改就行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意识是我也可以设置为nmea了?就是在程序里也是相应更改就行是吧?

就是这样没错。只要所有协议一致,然后GPS的波特率和导航板波特率一致,开启了I2C GPS,就一定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没错。只要所有协议一致,然后GPS的波特率和导航板波特率一致,开启了I2C GPS,就一定能够正常工 ...

好的,我这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没错。只要所有协议一致,然后GPS的波特率和导航板波特率一致,开启了I2C GPS,就一定能够正常工 ...

小威老师给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威老师给看一下,

对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貌似还不行呀,怎么知道设置正确呢?我接到飞控,打开gui,gps那块没反应?是因为在屋子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至少现在搜到了,用的nmea,波特率57600,这会搜到星了,也已定位,谢谢小威老师耐心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至少现在搜到了,用的nmea,波特率57600,这会搜到星了,也已定位,谢谢小威老师耐心指导

...

嗯我也是碰到UBLOX不能正常定位,用NMEA就可以。可能是MWC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UBLOX输出语句改过了之类的,具体也不清楚。反正NMEA肯定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是碰到UBLOX不能正常定位,用NMEA就可以。可能是MWC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UBLOX输出语句改过了之 ...

恩,可能吧,小威老师下一步加gps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定高,自动返航呀?具体改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可能吧,小威老师下一步加gps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定高,自动返航呀?具体改怎么做?

用多段开关输入到AUX1或者AUX2通道里,相应设置一下就能用了。应该在config.h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AUX1和AUX2具体用D12引脚还是D8引脚的,你找找看设置一下,然后接好线,开GUI调试,拨几下开关能看到对应的选项亮绿色就行了。你先把开关定义设置好以后再教你怎么调GPS和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段开关输入到AUX1或者AUX2通道里,相应设置一下就能用了。应该在config.h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AUX1 ...

好的,非常感谢,小威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小威老师

现在都遥控已经设置了,遥控是6通道的,不能知道gui里面的aux1和aux2该怎么调整,现在自稳是都开启的,那比如我想要开始定高就是把BARO设置为auxi1高时打开,这样就实现定高了?把GPS HOME设置为Aux2高时打开,就能自动返航?看过论坛一个帖子说是自动返航需要mag的支持,也有说不需要的,那小威老师你是怎么做的
图片里我设置的时,当aux1为低时,定高,锁定航向,当aux2为高时自动返航,不指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段开关输入到AUX1或者AUX2通道里,相应设置一下就能用了。应该在config.h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AUX1 ...

网友B:
挺好呀,你现在是开着返航模式。调定点的P和I需要有点技巧,可以先用默认参数试试看。定高的话以飞机不会出现上下悠悠振荡为准就行了,也是先用默认参数试试看。当然根据官方解释是有一套方法来调试的,不过可以先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呀,你现在是开着返航模式。调定点的P和I需要有点技巧,可以先用默认参数试试看。定高的话以飞机不 ...

还有一个问题哈,这几天突然发现我默认的pid值不是最开始那个了,我记得飞控默认pid是我上面图上那样的,至少前3项是吧?不过我现在点reset后,pid就变了好像p是3,四轴也飞不起来,想荡秋千一样,一直晃,这个是什么原因,pid默认参数是程序里有的还是哪里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哈,这几天突然发现我默认的pid值不是最开始那个了,我记得飞控默认pid是我上面图上那样的, ...

reset当然变了,变回默认的PID了呀,开关量也会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当然变了,变回默认的PID了呀,开关量也会复位的

我知道,问题是我觉得reset后的pid值不是我最初发帖子那时候的默认pid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改pid,理论上应该一直是默认的,但是前几天我发现飞不起来了,一直找不到原因,看了一下感觉pid值值变了,但是reset以后还是那个,找了一下以前截的图,对此发现默认pid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问题是我觉得reset后的pid值不是我最初发帖子那时候的默认pid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改pid ...

哦?这说明固件里面有改过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说明固件里面有改过默认值。

不知道,这我也纳闷了,不知道这个默认pid是在程序哪里呢,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搞得都不敢去动程序了,前几天就是飞不起来,一直在晃,而且油门总是过了50%以上电机才转,后来换了好几个版本程序还是那样,最后也忘了怎么弄得就好了。这个问题等有时间还是好好找找原因。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我起飞总是飘,可能跟我这地方太小有关吧,在小区里只敢晚上试试,到处是车,不敢加油门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板~~~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我也纳闷了,不知道这个默认pid是在程序哪里呢,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有时候也不知 ...

默认PID应该是在定义文件里的。50%油门离地问题很可能是电调没有校准,要不就是电调电机不匹配,还有可能就是飞控程序里改了某些设置导致电调控制信号有问题。这个很难说了,最暴力的办法就是去MWC重新下一个原版固件,什么都不改重头再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PID应该是在定义文件里的。50%油门离地问题很可能是电调没有校准,要不就是电调电机不匹配,还有可 ...

恩,重新下载过,好像还有问题我都怀疑是不是飞控有问题,程序下载的不对,不过现在好了,现在主要就是找个空旷的地方练练手,熟悉一下操控,折腾快一个月,基础模块都算是弄完。就是到现在也没真正的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PID应该是在定义文件里的。50%油门离地问题很可能是电调没有校准,要不就是电调电机不匹配,还有可 ...

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超声波模块,这个能实现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超声波模块,这个能实现啥?

超声可以实现近地传感,低空巡航定高(非气压计定高),自动落地灯之类的东西。只不过MWC的代码中虽然留了超声接口,但现在还没有加入可行的代码。如果一定要用需要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可以实现近地传感,低空巡航定高(非气压计定高),自动落地灯之类的东西。只不过MWC的代码中虽然 ...

网上找个一个,把模块加进去了,试了也工作了,不过想想好像不知道能干什么,我记得看过有帖子好像可以实现降落的时候保持一个低速模式吧,就比如像我这新手,万一看情况不好,收了油门后,它能通过超声波自动减速而不是直接电机停转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个一个,把模块加进去了,试了也工作了,不过想想好像不知道能干什么,我记得看过有帖子好像可以实 ...

可以实现,但是必须自己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PID应该是在定义文件里的。50%油门离地问题很可能是电调没有校准,要不就是电调电机不匹配,还有可 ...

测了一下,原来2.1版本和2.3版本的默认pid不一样,应该是程序里面就更新了吧,以前最初发帖子时是刷的2.1版本程序,现在用的2.3的,所以发出现两次截图的默认pid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导航板我刷过程序了,在导航板里开启#define UBLOX             那在飞控程序里是不是也语言把开启它 ...

你好,我用的是MWC MultiWii SE v2.5飞控加I2C-GPS NAV 导航板,店家不给技术支持给的固件网址也打不开,现在没有I2C导航板固件刷不了,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一份I2C导航板固件和GPS设置工具u-center     邮箱:76438330@qq.com      谢谢了~~~~

网友D:
小弟新手,也遇到了跟LZ一样的问题,苦于论坛级别不够不能发帖,再次问几个问题,希望老鸟指教一下。
1. 我飞控链接接收机后,GUI上YAW和PITCH的值一直在1520左右浮动(遥控处于中点位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MWC飞控可以校准遥控器吗?
2. 遥控油门打满之后GUI上4个舵机的输出值不一样(左前方的电机转速比较慢,其他三个相差不大),我看过帖子说GUI上显示的不准确,是真的吗?但是我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跟GUI上显示的效果一样,舵机输出低的那个电机转速较慢,其他三个轴都离开地面了,唯有左前方的那个电机转速跟不上。
3. 是不是只打开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就可以正常起飞了,本人做UAV算是课题研究,PCB什么的都是自己做的,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注意传感器的方向,这个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新手,也遇到了跟LZ一样的问题,苦于论坛级别不够不能发帖,再次问几个问题,希望老鸟指教一下。
1.  ...

传感器方向需要考虑吧,不是随便安装的,语言在程序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新手,也遇到了跟LZ一样的问题,苦于论坛级别不够不能发帖,再次问几个问题,希望老鸟指教一下。
1.  ...

还有我当初的问题主要是电调与飞控接错线了,不接电调,只看gui参数好像是不是很准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方向需要考虑吧,不是随便安装的,语言在程序里改,

能具体指出在哪里修改吗? 我刷的2.0的固件,才config里没找到传感器方向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当初的问题主要是电调与飞控接错线了,不接电调,只看gui参数好像是不是很准确,

来自安卓客户 ...

这个我应该没有接错,只是我的传感器方向是乱的,无法确定那一边是机头。
我是四轴X字,左前方是顺转,然后我按照3 11 9 10的顺序接的。(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具体指出在哪里修改吗? 我刷的2.0的固件,才config里没找到传感器方向的选项。

还是刷2.3吧,虽然不知道具体有什么改进,代码修改你可以参考坛子里一个帖子:150元,有模块DIY开源四轴飞行器,里面有一些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应该没有接错,只是我的传感器方向是乱的,无法确定那一边是机头。
我是四轴X字,左前方是顺转, ...

机头方向我个人理解是你自己随便定义一个,然后根据你定义的机头修改代码里的xyz,自己也做过一个,最近比较忙,也没去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方向我个人理解是你自己随便定义一个,然后根据你定义的机头修改代码里的xyz,自己也做过一个,最近 ...

谢谢,我自己去找找看。

楼主(2014-07-15):
遇到新问题,就@重新发帖,接着在这请教各位老师了,最近发现顺时针方向的两个电机在油门50%左右的时候转速反而会降低,逆时针电机却在一直加速,而且能感觉到逆时针电机加

楼主:
顺时针电机在油门50%反而会加速,逆时针一直加速,感觉还是越来越快,而且会一顿一顿,油门再高,到70%左右就正常了,感觉四个电机转速差不多,调换过电调没有用,跟电机电调没有关系,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谢谢了

网友E(2015-04-07):
请问大神,我GPS星能检测到 ,但是GUI界面上alt海拔显示一直为0,用u-center也检测过来,GPS没问题,u-center能显示海拔为22.4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时针电机在油门50%反而会加速,逆时针一直加速,感觉还是越来越快,而且会一顿一顿,油门再高,到70%左右 ...

请问我的alt海拔怎么会一直都是0了?GUI界面显示有星的,就死alt一直显示为0,我用u-center可以显示出GPS的海拔的卫22.4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我GPS星能检测到 ,但是GUI界面上alt海拔显示一直为0,用u-center也检测过来,GPS没问题,u-cent ...

     我的alt一直为0,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5-06-08):
顺时针电机装反桨,桨叶上有个R,有字的一面朝上。逆时针电机装正桨,无R,只有尺寸,同样的有字面朝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都飞不起来。油门一拉大,会有恐怖的加速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哪的..有电话吗..我懒得打字了

爵爷,我也在捣鼓MWC,留个QQ向你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爵爷,我也在捣鼓MWC,留个QQ向你请教啊

网友:
跟我的飞控板一样  可以参考我的历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716&extra=

网友(2015-11-04):
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四个电机有一个转得比其他慢,就是不同步,该校准的都校准了

网友:
实在不知道该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