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降高度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APM飞控 四轴在视距内飞高之后  应该怎么降高度呢,,,降的快了飞机会发抖,,,降的慢了 老感觉降不下来,, 特别是有风的时候,一边修正方向不至于吹走,一遍降油门,降高度,,更难降了,,

麻烦各位说下

网友:
自动着陆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也很困扰我,老是觉得降不下来高度,搞得神经紧张的,为此也炸了几次有一次把山狗的镜头都刮花了。

网友:
多加练习,一定能成功,
或者搞个OSD时实把高度传回来

网友A:
走Z字或S形下坡路线!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降的快一点摇晃的厉害,还没炸过,不过在高空肯定会炸,顶上油门就会恢复平衡,也是APM飞控,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感度调节来减轻这种现象。

网友:
鸡鸡太轻了,就像胖子抗风,瘦子会被风吹走一样

网友:
用定高模式 慢慢减小油门 让它慢慢着陆 我是这样做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Z字或S形下坡路线!

边走边降高度   机器更容易抖吧

网友:
尽量控制机器不要大幅度动作,如果能开定点的话就开着定点慢慢降。降落时由于会和旋翼下方垂直气流交汇,容易形成紊流造成失速。大多数飞控目前没有办法识别失速,一旦飞机开始晃动了就有可能被飞控的自稳强行“修正”反而越晃越大最终升力几乎完全丧失。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出可能需要十几米以上的垂直空域,近地的话就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走边降高度   机器更容易抖吧

看3:50那里快 速航线下降,没见抖。。。

网友B:
定高或定点缓降!如果能和电直一样负螺距下降那就爽了,干脆利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3:50那里快 速航线下降,没见抖。。。

起飞是用手动模式吗
  飞起来后 用的什么模式,,
      降落时候又是什么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或定点缓降!如果能和电直一样负螺距下降那就爽了,干脆利落!

定高的话  有风也会飘,,边修正边降感觉也很危险

  定点机器不是很稳,,没敢用过这个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