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螺丝滑丝咋办?

楼主(2014-06-10):
悲剧一件接着一件,电机刚返厂回来急着安装,装桨过程中发现一直好好的另外一个电机出现异响,想拆下来结果螺丝滑丝了……这个位置如何才能解决呢?!如图,方管内。

朗宇电机是不是轴承都很脆弱?连续返厂两批电机,都是因为轴承故障导致异响。。这刚回来一批又遇上了……奇葩啊!

网友:
万能的TB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1

网友A:
用小电摩把螺丝打磨成一字的,用一字改锥就好拧了,之前我的电机上的螺丝也是华丝,都是这么弄下来的……!

网友:
运气不好

网友B:
3楼的好像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要么自转磨小用小一号的丝锥重新攻丝配个螺母,要么换轴。

网友C:
TB上买个新桨夹把这个换掉,2820的18元吧,昨天看到的,你这个小,应该还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买个新桨夹把这个换掉,2820的18元吧,昨天看到的,你这个小,应该还便宜些

请问,如何拆下来换?电机可以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电摩把螺丝打磨成一字的,用一字改锥就好拧了,之前我的电机上的螺丝也是华丝,都是这么弄下来的……! ...

好办法,就怕钻不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好像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要么自转磨小用小一号的丝锥重新攻丝配个螺母,要么换轴。

感觉这个螺丝是搞不下来了,只求能拆下电机了

网友:
我除了改一字外,还试过大力水管钳,也好使。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上边滑丝呢,不过看你主轴的螺纹也挺惨的了

网友:
就是3L的方法,磨个口,再拧...

网友D:
希望你的螺丝没打螺丝胶

网友E:
你到底是螺丝的牙滑了,还是卡内六角的螺丝头里面滑???

网友:
额 我也有一个滑丝了 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不太影响 就没理他了

网友:
打胶就惨了

网友:
滑丝还是滑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到底是螺丝的牙滑了,还是卡内六角的螺丝头里面滑???

内六角的螺丝头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的螺丝没打螺丝胶

打过了才会这样……

网友:
打了膠就烙铁加熱熔膠,, 很简单.....

LZ,, X宝上有种叫打滑螺絲取出器的,, 不知合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六角的螺丝头滑了

那就用大一号的内六角工具,用锉刀锉小一点,再去扭螺丝。有螺丝胶的话扭前用烙铁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过了才会这样……

听说打过螺丝胶的在卸的时候先用电烙铁给加热下就很容易下来了,不然有的就容易滑头。滑丝我这里理解的是丝口因为紧的太大干平了哦

网友:
用小电钻钻碎弄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