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1米55 的P51起飞滑跑老是磕头,啥情况?另附喜闻乐见炸机图

楼主(2014-06-10):
天捷利的EPO P51,1.55米翼展,起飞重量2.6KG左右,4260 KV600电机,80A电调,16*8桨,4S 2600电池,以前在柏油马路飞过,没飞起~~,但没磕头情况,是因为跑不直老撞马路牙子,全油感觉拉力够大,超过1,当时由于马路太窄,两次撞马路牙子后,虽然无损,但心痛飞机就没飞了,后来在滴水湖的草地飞场也试飞两次,都是滑跑出几米就机头磕地,桨打地~~~ 好象是起落架勾到东西了,可能草地不怎么平整,,,但其它比它小的飞机都可以滑跑起飞~~~关键这么大架机整那么久没上天,不死心,,这次在滴水湖飞行活动中,请高手一起调机,但是滑跑一样磕头,两次后磕头后,我想出个办法,拉住机尾,,全油,等速度上来了,放手,飞机几乎两三米就上天了,,,就这样成功上天,,飞机非常平衡好飞,,降落由于是高手操控,平常平稳缓慢的降在草地上,没有磕头。。。但我想我应该没这水平,,降落难道也跑过去拉机尾???第二次微调后再上天,偷了个懒,看电池还有15.2V,就没换,想调机就一两分钟要下来的,,,但是不幸在转变时电机无力,失速炸机~~~ 虽然炸成片片,不过还是蛮高兴,因为总算上天了。。。。。回家苦干两晚终于修复~~EPO就是好修,没碴碴,,虽然是好多片,但拼起来热胶枪伺候,蛮好修复的,,而且把水平尾翼加了碳杆(我感觉这次转变炸机可能是水平尾翼软了~~原机没有碳杆,用手能轻易扮动。。。)然后应该加固的地方就加固,也不管丑了,反正炸了修复也丑了~~等待下次起飞~~~  问题来了,,,这起飞滑跑老磕头怎么弄??这飞机折机头蛮重,因为4260电机加桨,整流罩,再加上80A电调,,然后电池也是推头到的,所以感觉机头非常重,但飞行时感觉重心是正好的。。。起落架是涡杆收放的,不能前倾,否则无法正常收放,平地时推着看,机头抬得蛮高的,也不容易磕头,但一加油滑跑就肯定磕头。。。。会不会是由于电机是有下拉角的,加油后,有向下的力,然后滑跑时如果草地不太平整,轮子稍微有东西绊到,就机头朝下,磕地了???这应该咋整呢???

1米55的P51还是蛮有气势的,可惜没有拍天上的照片,,,炸机是我去拿相机的路上,,相机刚拿到就炸了,,所以上天不拍照这魔咒好象有些道理的~~

我儿子~~~

然后炸机了~~

主翼两根钢棒都弯成45度了,回家竟然掰不直,非常硬,可想这炸下来有多大力~~

经过两晚修机,终于满血复活啦~~

不靠近看还看不出啥~~上天飞起来估计看不出丑来

热胶枪和牙签立了大功了~~

然后宣传下,上海模友一起加入我们的群,已有四百多本地模友,定期活动,大家多交流,群号: 116407164、
301698646 两个群都是我们的活动群

让我们一起飞得更高噢~~

网友A:
楼主修复的几乎看不出来,可是胶枪修复是否增加重量,为何磕头小弟才疏学浅看不出来,因为一直飞手抛机,最后张全家福拍的不错,可惜不是上海的,要不一起玩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拉力线偏下,加速后产生部分下拉力,也有可能是起落架偏后,造成前后重量分配失衡,稍微加点油门就往前磕,就跟跷跷板一样,建议检查电机拉力线,更换或往前调整起落架!

网友:
厉害,摔成那样了还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拉力线偏下,加速后产生部分下拉力,也有可能是起落架偏后,造成前后重量分配失衡,稍微加点油 ...

拉力线天上飞行时一切正常啊,起落架是窝杆收放的,向前调的话就收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复的几乎看不出来,可是胶枪修复是否增加重量,为何磕头小弟才疏学浅看不出来,因为一直飞手抛机{:1_ ...

胶枪修复会增重,但对于这大飞机,几十克的重量可以忽略

网友:
我的飘飘机粘了几次热胶明显头重了

网友C(2014-08-12):
重心位置接近主起落架,草地阻力大。
起飞时拉住升降舵慢加油,随着滑跑速度加快逐渐放开升降舵。这时主起落架还在地上,但机尾应该抬起。继续加速,慢拉杆离地。
大号轮子也会好点,就怕你收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位置接近主起落架,草地阻力大。
起飞时拉住升降舵慢加油,随着滑跑速度加快逐渐放开升降舵。这时主起 ...

谢谢哈,,,已经能飞起来了,和你说的一样,要慢慢跑,跑出一段距离然后慢慢加油门,升降舵拉着跑,差不多了一拉升降就起来了,姿态还蛮像真的,,,,,一开始全油起跑,出去没几米就给绊倒了,一直找不到要领。。。。。。。最终是要慢慢跑,,,差不多15码左右速度就能起飞了

网友:
像真机讲究基本功,这种方式适用所有后三点像真机。 最明显是短机翼的J3 cub,不够速度一拉就时速。
建议飞像真机尽量用长跑道,加足速度再拉起。同时转弯降落也要留意速度

网友:
对楼主手艺很佩服
我很久很久没这耐心修飞机了

网友(2014-09-27):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这飞机你用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2、电机拆卸安装是否方便简单?
3、这飞机机翼是不是要用胶沾死,不能拆开?

网友D:
哦哦,还有个问题,这飞机的副翼之类的地方都没有合页,只是靠着epo的任性相连的,是不是不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还有个问题,这飞机的副翼之类的地方都没有合页,只是靠着epo的任性相连的,是不是不够安全

电机用它原厂推荐的4260电机,配合4S电池,,,2200--5000都可以用。

机翼原设计是粘死的,,但我改成拆装的了。否则没办法拿。

舵面就是泡沫自已连着的,没有问题,不放心的,加些纤维带。

网友:
厉害,摔成那样了还能修

网友:
鏀寔涓嬬湡鏄埥